同档次的ppm接收机和pcm接收机那个更好

楼主(2005-06-19):
3810配的649S是pcm接收机,而不是ppm。
飞高的8通接收机是ppm的吗?效果如何?

网友:
PCM的抗干扰能力比PPM的好!

基本上二选一的话应该优先选择PCM的

但PCM的接收机体积大、重量大,这是赶不上PPM接收机的,PPM接收机的2g左右的都能做出来,但PCM都在20g左右!

一般小电直用PPM比较合适

现在做工好的PPM性能也很好,一些高级的PPM也带有抗干扰功能,像FMA Direct的接收机,虽然是PPM的,但和PCM的性能已经不相上下。

网友:
请问6通道和9通道的发射接收机有哪些区别?

网友:
就多几个通道呀

网友:
倒!我也知道多几个通道,那这通道有什么用途,6通道跟4通道就有功能上的差别,比如说3D的用4通道怕不行吧,可这9通道跟6通道不明白啊,9通道的要3000多,哎!怎么买啊

网友:
不仅仅是多出几个通道那么简单

多通道的发射机一般做工和手感都不是低档发射机能比的

当然这还不算是重点

重点是:
多通道发射机拥有更细致的调节功能,比如止点设置、EXP、ATV、程序混控、自由混控设置等,这些功能对高级玩家来讲都是必备的功能!

我简单举个例子:

飞直升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要作右侧偏动作时,直升机姿态有向后的趋势,即:本来是想作右侧飞,但实际的趋势时右后侧飞;同样的,左侧飞时,实际上是往左前侧飞。如果使用程序混控,就可以在打右侧飞舵时,由程序混控给升降舵一定的前倾的修正,这样就可以完成更精确的右侧飞。左侧飞同理。4、6通道发射机是不具有这功能的!

再有一个例子,做转向、偏航时直升机是会掉高度的。如果使用程序混控,定义一个与油门通道的混控,凡是做这些动作时都按一定量给第3通道一定的修正,这样就不会掉高度了。

还有大家最常听到的3D飞行,没有这些混控功能也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呵呵!非常详细,看来这钱是必出的了,顺便问问大家有多少人买9通道的?

网友:
我以前用的就是6通道的,现在用的FF9,虽然很贵,但不后悔。

网友:
vidct  在 2005-6-20 11:25 AM 发表:

我以前用的就是6通道的,现在用的FF9,虽然很贵,但不后悔。

请问您的FF9是在哪里购买的,是不是在5iMX邮购的?价格多少?我也想买一部,因为FF9是PCM的,安装在T-REX450X应该没问题吧。另外,FF9好象有好多型号的啊,比如说:FF9H  T9CHP、FF9A  T9CAP,还有一种是用T9ZHP的,哎!哪种好?

[ Last edited by powerzwr on 2005-6-20 at 12:56 ]

网友:
价格是3000多,比较敏感不多讲。:)
FF9发射机是PCM和PPM可切换的,想要哪种都可以,配不同的接收机就可以用了。
一般飞直升机买T9CHP Super,这一系列发射机都简称FF9
T9Z太高级了,1W多呢!

网友:
powerzwr  在 2005-6-20 12:27 发表:

请问您的FF9是在哪里购买的,是不是在5iMX邮购的?价格多少?我也想买一部,因为FF9是PCM的,安装在T-REX450X应该没问题吧。另外,FF9好象有好多型号的啊,比如说:FF9H  T9CHP、FF9A  T9CAP,还有一种是用T9ZHP的 ...

国内不少的商家都在网上买ff9, 可以看看这里或高国、北京的海陆空等, 多比较一下。

网友:
vidct  在 2005-6-20 10:01 发表:

不仅仅是多出几个通道那么简单

多通道的发射机一般做工和手感都不是低档发射机能比的

当然这还不算是重点

重点是:
多通道发射机拥有更细致的调节功能,比如止点设置、EXP、ATV、程序混控、自由混控设置 ...

vidct能不能详细的说说, 这几种程序混控具体在ff9上应该如何设置。
新到手的ff9正在学习使用中。 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
在它的菜单里;)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上面都讲了的。

网友:
回复真是快啊!

正在研究说明书, 还没看到程序混控的部分, 就是普通的几个曲线还没完全搞清楚。
如果vidct老兄能大概说明一下基本的步骤和要注意的地方, 应该可以更快的掌握。
否则一个人自个琢磨, 估计要几天才能有点头绪。

网友:
我不论是MS700到sceadu evo50都是用R900S或R649接收机,这是为了安全而考虑。R900S重约28克,但比起PPM的接收机多出15、6克左右,但这10多克就要背着容易受干扰摔机的危险性,相权衡后你会选择那个!?摔机不但会在金钱的损失,要是打伤人就更危险了。如果资金方面充裕的话还是用PCM的接收机吧! 我以前用的GWS6通接收机经常容易受到干扰! 当然我没用过其它的PPM,可能会有好货也不一定,仅供参考!

楼主:
原来的确不知道是PCM好还是PPM好。
现在飞的esky3d上驮的就是649,虽然重了些,很放心。
懒得查资料啦,就地问:649S和R900S都是二次变频接收机吗?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6-20 at 23:38 ]

网友:
小刀  在 2005-6-20 11:36 PM 发表:

原来的确不知道是PCM好还是PPM好。
现在飞的esky3d上驮的就是649,虽然重了些,很放心。
懒得查资料啦,就地问:649S和R900S都是二次变频接收机吗?

当然不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