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对接受机有没有影响呢?

楼主(2005-06-19):
诸位前辈,你们的450接受机都放在什么地方?我的接收机尺寸刚刚好可以放在,机身靠后的地方(与电机呈轴对称的位置),但是放在这个地方,不可避免离电调很近,到底电机还是电调对接受机信号影响大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舵机(亚托)为什么回中后,接上连杆会吱吱的想呢?有时候操作几下控制杆再回中,就好一点,球头和各个关节活动很灵活,应该没有很大的力量作用在舵机上,这正常么?
谢谢各位!

网友:
吱吱叫就是受到外力的影响回中受力了
不过很轻微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会影响使用和舵机寿命的

楼主:
hyf_lj  在 2005-6-19 09:43 PM 发表:

吱吱叫就是受到外力的影响回中受力了
不过很轻微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会影响使用和舵机寿命的

谢谢版大,我 回去再好好调调!

网友:
是不是尾舵的,我的除了尾巴的,其他都很安静啊!可以考虑加个磁环过滤杂波,可以减少抖舵和NO控情况出现。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9 at 2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