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翼的角度

楼主(2005-06-19):
高手们来说说看,平衡翼的角度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我自己感觉在同样的条件下,平衡翼头的角度越小,升力就越大。可是我不知道角度过小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新买鸟时候的角度好像有30左右,不只哪位能够给点权威点的说法,多少角度是比较适合的?我飞的是雷鸟3,全部是原配。

网友:
一般都调成零度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部件在直升机上的意义,正如其名,平衡翼,你说它是干嘛用的?起平衡作用的。如果你把它设定了角度,平衡的作用倒是不会消失,但是会徒增主轴转动阻力。所以设零度是最好的!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也是和你想飞什么有点关系,如果是飞悬停和航线稍稍调一点正角度问题倒也不大,飞3D是要调到0度。

网友:
模型讲的不对。
平衡翼最好是设置成水平!平衡翼在直升机上“没有提供升力的作用”,或许你可以说增加一点角度是会增加升力的,这没错,但微乎其微,而且带来的附作用是产生阻力。平衡翼的作用先搞清楚了再说,它不是用来产生升力的,是用来产生陀螺效应,控制主桨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