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焊接电机插头的时候,遇没遇见这个问题啊?

楼主(2005-06-19):
今天在家焊接电机插头真是给我折磨坏了,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我的烙铁是20瓦的,功率小,平常焊接电子元件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在给电机插头上锡的时候,可能是烙铁的功率不够的原因吧,当焊锡上到镀金插头的时候,热量很快就传走了,马上就硬了,郁闷死了。那个空隙添满焊锡后,总也不能变成液态。
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把烙铁头卸了下来,调节烙铁上的螺丝,让镀金插头可以松松的插上去,而不至于滑进去,这下好了,5秒中后,里面的焊锡全化开了,拿钳子夹住外露部分做好准备,把电线(提前处理好,留出合适的长度)完全插到焊锡里后,立即用钳子拔除插头,松开钳子,凉干,搞定!前后15秒钟就好,呵呵,我不知道,这样对插头是否有损害,可毕竟把活完了!省着到处借大烙铁拉。很幼稚的帖子,见笑拉
第一张是借用iceman前辈的,但我的烙铁不行,就这个动作,就是完不了!

大家看看我的草图,是我在画图板画滴

网友:
我用的是90W的QUICK无铅工艺专用电烙铁,采用高频涡流加热,升温到380不到20秒。价格还可以,1000,PID数字控制的。

楼主:
我的是国产三无产品,20w,接触时间手控调稳,略漏电型,价格6圆:)
原来原因在这里。。。。。呵呵

网友:
呵呵,教你们一个好方法,用煤气来做,我所有的插头都是煤气来先把锡融化了,然后把电线一下子插上去,几秒种就搞定了哦。。。

网友:
tomye  在 2005-6-20 09:31 AM 发表:

呵呵,教你们一个好方法,用煤气来做,我所有的插头都是煤气来先把锡融化了,然后把电线一下子插上去,几秒种就搞定了哦。。。

厉害,这样都可以。 弓虽!!!

楼主:
tomye  在 2005-6-20 09:31 AM 发表:

呵呵,教你们一个好方法,用煤气来做,我所有的插头都是煤气来先把锡融化了,然后把电线一下子插上去,几秒种就搞定了哦。。。

这样对镀金层会不会有影响的啊?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啊,我用的也是20w的铬铁,一样搞定。

将插头用钳子夹住(柄头用橡皮绑住),用铬铁给插头先加热,差不多20秒以后,开始将锡丝化进去,待松香沸一会儿后,将线头放入,取走铬铁,吹吹气,搞定。

网友:
wbjfly  在 2005-6-19 11:21 PM 发表:

我的是国产三无产品,20w,接触时间手控调稳,略漏电型,价格6圆:)
原来原因在这里。。。。。呵呵

我是4元在城隍庙买的20W,4元。
在广州杂货铺买了一把30W的,8元,太烫,一般不用。

网友:
其实40W的烙铁就可以了,时间长点就可以了。我的烙铁是公司生产用的。

网友:
焊接是很简单的活,瓦数小就尽量减少散热,比如用木块钻个和插头一样的洞,把插头插里面焊,效果比在钳子上焊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