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电机用减速后的效果

楼主(2005-06-19):
假设一个380
电机
,8.4V时候空载为12000转,放到水里那就肯定没有12000转的对么
再假设放水里其转速为8000转,那是否直接可以使用一套减速齿轮来带呢
这样电机的负担也减轻,扭力估计也会增大,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不推荐这种方法,而是使用直驱呢?这点不太明白。
另,要是扭矩增大了,再更换一个大一点的螺旋桨,是否效率也会提高呢
忘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放在水里也不是一直假设的8000转啊 它是在直线中会慢慢接近12000转的
这点是否对?

网友C:
有速度没力量
有力量没速度
看哪个拖船的浆是小的

网友D:
没办法的,转速和扭矩是矛盾的,扭矩大了,转速肯定下去,同样的转速快的扭矩肯定小,到了水里还是要慢下来

网友D:
所以在模型船上用的马达,直驱的清一色都是大扭矩类型,而用高速马达由于要有减速箱,在结构和维护上不太方便,实际效果也并不比用大扭矩马达直驱出色多少,而且还废电,对电调要求更高(我看到现在大多数人用在船上的电调都是国产货,不超过300块的,好电调都是4位数的阿),相应的对电池要求也高。这么一来成本就大大增加,相比较之下单纯追求速度的还不如直接玩油船了。这个和电车油车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E:
我是用540的9T马达,做了一个1:2.8的齿比玩ECO,效果很好,而且马达发热不大。
跑起来只有桨在水上,我的ECO长是50多cm,宽是20左右,桨是C仔的。
因为车用马达扭力很小,所以要配上齿才有有足够的扭力。你可以想象一下马达转动一个齿牙总比转动一个桨(直出)的扭力省了多少呢?比如桨距是32MM的,但48P的齿只有2MM,所以输出的效率有90%。我个人见意用齿比会比直出好很多,(同样的540马达或550马达),因为这段时间都做在这些比较。

网友F:
请问:我的550电机是用0.6-0.7MMz线32圈是高扭距的吧.我的MRP虾艇我ECO都用它驱动.我用32MM的浆是否可以用0.8MM线绕22圈的话提高转速,能提高航速吗?

网友G:
电机输出的扭矩是一定的,在这种扭矩下电机工较最高

网友H:
你的想法是对的,不用减速齿,一方面是考虑成本的问题,一方面是安装的问题。380电机的船一般比较小,再装上一个,会比较麻烦。如果选电机的KV值比较小,原理上讲也可以提高扭力,但是会增大电流,减少电机的最大功率。这只能你在设计时各方面平衡,得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网友B:
顶 有讨论头```大家继续说

网友I:
对于直出,其实选马达和浆也简单:先找一下该马达的技术资料,转速和扭距的曲线相交点就是马达工作的最佳转速,根据转速再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浆(几叶的?浆型?浆距?),根据实际的船速最后选定某一个浆。
高速低扭距的马达和高扭距低转速,如用在同一条船上对比话,速度肯定扭距大的来的快,但高速低扭距的加了减速齿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用了合适减速比的马达,极有可能比直出的跑的快,原因之一,同尺寸的马达,高速马达的往往比低速马达的功率更大。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0 at 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