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和370

楼主(2005-06-19):
雷鸟3上用的370(加强280)和360之间的区别有多大啊?哪个好一些?怎么感觉大家比较不看好370啊?

网友:
370得碳刷太小,跟360比寿命短太多了

网友:
370动力猛,但寿命短。

楼主:
那除了寿命短以外,370和360相比是否就一无是处了?

网友:
雷鸟的黑色370动力猛,重量轻都是优点,缺点就是寿命短,特别是上11v锂点。
总的来说,不如上无刷电机划算。

网友:
雷鸟的黑马达不是370的,是280的!

其实最适合小电直的应该是用360马达,碳刷大、转子大、效率高、寿命长!哈哈

雷鸟舍360回归280,实在不是很明智!而且雷鸟的280长得还很像370,很多人都被它忽悠了。

280、370、360的区别:

简单讲:
1.280、370的碳刷尺寸是一样的,很小,不耐用;
2.370的转子直径和360是一样的,但370的磁钢厚度和280又是一样的,转子大,效率高些;
3.360的碳刷尺寸是280、370的很多倍大,实在是很大,几乎很少听说有用坏的,可能需要一年一换吧……哈哈,那也够本了!

建议:
从我的实验情况看,360马达不想使用无刷系统的朋友的不二之选!

楼主:
谢谢vidct的详细分析 :)

网友:
哪有360马达卖?我的e-sky能用360马达代替370吗?

网友:
A.K.K Li12就是360的,这个电机只能使用11.1V锂动力,用低电压不能驱动。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6-20 09:08 AM 发表:

哪有360马达卖?我的e-sky能用360马达代替370吗?

我有好几个A.K.K Li12,以前飞雷鸟的,可以转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954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6-20 at 1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