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美国手?

楼主(2005-06-19):
各位玩家,大家都用什么手?从一些模型论坛上看到美国手好像更适合直升机,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手?

网友:
要想玩,还是用美国手,进步比日本手快多了。

网友:
westwood  在 2005-6-20 00:30 发表:

要想玩,还是用美国手,进步比日本手快多了。

呵呵,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
美国手和玩游戏机一样。飞机好控制。单手可控制。小日本手都是要双手组合。双手的协调很重要。单手不好控制。不过还是看个人习惯。感觉美国手好抄些。可惜我们的设备很多都是小日本的。

网友:
大家用的什么手法 我就是什么手法 我是台湾手法 呵呵 其实差不多 开车也一样 左胎和右胎型号 也差不多  习惯 手熟罢了

网友:
亞洲的國家大部分都用日本手,歐美國家大都用美國手,其實重點取決於入門時的習慣性,只要習慣了要改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當然也有人是美國/日本的混合版本!
個人習慣/習性不同,只要能讓自己操控起來得心應手,就算是鹹豬手,也能造就出一雙山豬手

网友:
老大,还是转美国手吧! 我觉得很容易玩!

网友:
newer  在 2005-6-20 12:47 发表:

老大,还是转美国手吧! 我觉得很容易玩!

这个可能不是说转就转了吧 都当老大了 一转就摔机  呵呵

楼主:
不知道FF9怎么调整才能适合美国手.

网友:
各位前辈:菜鸟一名,请问这个“手”是什么东东?

网友:
qrdt  在 2005-6-20 15:25 发表:

各位前辈:菜鸟一名,请问这个“手”是什么东东?

操作手法的意思。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6-20 08:23 PM 发表:

操作手法的意思。

具体表现在动作上不同还是其他什么的不同,哪位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呢?

网友:
日本手---左手操控的是升降/方向,右手操控的是油門/副翼
美國手---左手操控的是油門/副翼,右手操控的是升降/方向
混合版---左手操控的是升降/副翼(方便操控十字盤),右手操控的是油門/方向

网友:
如果要练进阶3D还是美国把好飞, 因为3D有很多自旋的动作(杨格在教学影带中说3D最难的是任何动作加
上自旋), 用美国把左手几乎只要上下调油门既可, 方向舵可以打到底固定不动, 大部份动作都在右手.

像自旋翻如果转的很快, 日本把可能就追不上了, 而美国把只要右手根据自旋的速度画圆圈, 要多圆就
多圆, 要多快就多快!

还有自旋筋斗, 自旋八字.... 只要有加自旋的动作而且自旋速度快, 小弟认为美国把好作多了!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20 13:50 发表:

不知道FF9怎么调整才能适合美国手.

估计要拆后盖换信号线的插头, 还要换油门杆的弹簧。
我新买的ff9, 还没过质保期, 不敢拆后盖, 只好先换手了。

两种手法都试试, 体会一下。

网友:
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呢
劝你不要改拉
否则你的飞机就你一个可以飞
想找个人调试都没有了

美国手作自旋翻真的有非常大的优势
但除此两者应该都差不了多少
甚至日本手飞航道和静态还比较好操作
但问题是现代3D动作有太多是结合自旋翻的精神
相对起来美国手就容易上手许多

日本手把十字盘的动作拆到两手上
而美国手把十字盘的动作放在一个手上
这样操控会比较直接
同时美国手更接近真机的操控方式

其实个人觉得
日本手适合飞F3C
象3C的动作尤其是静态的动作需要很细腻的操控
分开2个手会比较容易控制
而美国手适合3D
毕竟3D就需要比较激烈的操控方式了
谁好谁坏很难评价

反正不管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
飞的最好的就是自己的手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20 09:08 PM 发表:

日本手---左手操控的是升降/方向,右手操控的是油門/副翼
美國手---左手操控的是油門/副翼,右手操控的是升降/方向
混合版---左手操控的是升降/副翼(方便操控十字盤),右手操控的是油門/方向

那请问
左手方向\油门,油手是升降\副翼是属于什么手?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5-6-29 00:47 发表:

那请问
左手方向\油门,油手是升降\副翼是属于什么手?

其實美國手/日本手也只是東西方模友習慣使用上的簡稱,只要您覺得操控起來順手,您就可以照您的意思配置,因為大家要看的是您操控整台機子的表現

左手方向\油门,油手是升降\副翼---->當然您也可以稱他為  佛山無影手!!

网友:
那我自己瞎改的正是那个“佛山無影手”。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20 09:08 PM 发表:

日本手---左手操控的是升降/方向,右手操控的是油門/副翼
美國手---左手操控的是油門/副翼,右手操控的是升降/方向
混合版---左手操控的是升降/副翼(方便操控十字盤),右手操控的是油門/方向

美国手同日本手的差别,看糊涂了!~~

但是hyf_lj的描述:
日本手把十字盘的动作拆到两手上
而美国手把十字盘的动作放在一个手上
这样操控会比较直接
同时美国手更接近真机的操控方式

美国手是混合版本的那个,还是左右对换的那组啊?

[ Last edited by kkkk on 2005-6-29 at 1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