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源能直接当充电器使用吗(充动力电池组)?

楼主(2005-06-20):
本本电源是20V3.5A和18V3A能当
充电器
使用吗?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1。要看电源有没有良好的限流保护;
2。看电源这样用过热与否;
3。一定要控制好充电时间,不要过冲。

网友B:
应该是不能直接充电的:
本本的适配器输出通常没有恒流控制:当电池组电压低时,会因过流损坏适配器。
如果用来应急充电的话:可以加限流电组,并严格控制充电时间。

网友C:
我把一个适配器冲坏了,冲的是免维护的小蓄电池。打开一看,里面是开关电源,好精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