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外转无刷的轴摔弯了 有法子吗

楼主(2005-06-20):
外转无刷套装 在蚂蚁买的
从罗纹根部开始弯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用螺旋桨保护器解决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6-20 at 11:28 ]

网友:
这个马达轴承是用多大的?

楼主:
http://www.mayimodel.com/shop_view.asp?id=369

你指的是哪里的轴承

[ Last edited by yanching on 2005-6-20 at 15:04 ]

楼主:
图上的这种浆保护器在哪里买

网友:
yanching  在 2005-6-20 02:50 PM 发表:

图上的这种浆保护器在哪里买

ELE有卖

网友:
370减速组的轴是一样的,换一根就行。

网友:
辉盛的这种外转子电机轴径是3mm的,电机的输出转动轴和370减速组的通用。我的螺旋桨保护器是自己做的,可以用于GWS的减速桨和7寸以上的直驱桨。

需要螺旋桨保护器可以找网络害虫啊。

网友:
cst  在 2005-6-20 14:00 发表:

这个马达轴承是用多大的?

应该是3*6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