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电池都用的那种接头啊,香蕉,T,还是JST?

楼主(2005-06-20):
亚托原装的香蕉头插起来很费力啊。

网友:
T型插头比较重,香蕉插头容易短路,JST插头电流不够。还是无刷电机用的插头比较好,最好做一公一母搭配,否则容易插错电池极性烧电调的。如果可以的话装在支架上用更好。

楼主:
无刷用的插头?哪种啊,有图吗?谢谢。

网友:
t头好用

网友:
香蕉插件是最好的
只要做好绝缘就OK了

网友:
T头可靠!

网友:
浩劫  在 2005-6-20 04:29 PM 发表:

无刷用的插头?哪种啊,有图吗?谢谢。

就是亚托的香蕉插头,不过要处理一下才可以用。

网友:
houjydy  在 2005-6-20 11:52 PM 发表:

T头可靠!

太重了,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