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把ele改了分压冲,麻烦上张片子,谢谢!

楼主(2005-06-20):
改起来方便吗?

网友:
看5IMX.COM上面的说明,不麻烦

楼主:
谢谢二位,Ele不是有线路板吗,弄不好会更简单。

网友:
浩劫  在 2005-6-20 02:46 PM 发表:

谢谢二位,Ele不是有线路板吗,弄不好会更简单。

线路板会增加重量,而且多个元件会降低可靠性的。

网友:
上次我问过ELE,他们说如果需要,可以在出厂的电池上增加平衡冲的引线,我也准备用平衡冲试试,否则现在的平衡冲充电器浪费了。。。

网友:
平衡冲到底有没有用,我从德国的咻士网站上看到他们分析,好像没有什么用,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充电器能够足够智能的话,什么样的充电方式都一样.
当然我也感觉到他们是为自己的充电器做辩护,不过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目前对比实验中,暂时还没有结果。因为我有4组电池,有点飞不过来了,下图仅供参考。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20 at 20:47 ]

网友:
我觉得平衡充意义不大,关键是电池配对时,选择的电池内阻要相一致(主要由厂家决定),如果电池内阻相同(基本相同),平衡充、串联充一样,充电时分压相等。如果电池内阻不同,即使平衡充电,但放电电流也不一样,照样损坏电池。而且不少国内外知名的锂电厂商生产的电池也是串充的。以上是个人愚见,请指正。

网友:
baiming  在 2005-6-20 09:28 PM 发表:

我觉得平衡充意义不大,关键是电池配对时,选择的电池内阻要相一致(主要由厂家决定),如果电池内阻相同(基本相同),平衡充、串联充一样,充电时分压相等。如果电池内阻不同,即使平衡充电,但放电电流也不一样 ...

你说的很对,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内阻、容量等特性绝对一致的两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