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FF9的这个拨杆是什么用途?

楼主(2005-06-20):
请问A-B这个杆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顶一下, 这个杆的功能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的理解:使用欧式托盘操作发射机,一般很少用到这两个滑杆,但如果以手握方式控制发射机,正中间的三个比例通道旋钮操作很不方便,可以通过摇控器设置,把某一比例通道控制旋钮改成用这个侧面滑杆来控制。
我在飞直机时,把左侧的滑杆设为悬停螺距调节,右侧滑杆设为悬停点油门调节,很顺手。

楼主:
哦! 原来它的功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