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5-06-20):
请问水冷的水是怎么循环起来的?
看上去出水口都比近水口要高,又没有泵。。。
不知道水冷循环的原理是什么。。
难道是奖把水推进去的?可是进水口很小呀。。

网友:
是靠船航行起來的水壓把水壓進船裏的~基本上是用正壓代替暸水泵的功能~

网友:
螺旋桨也应该有一部分的作用吧。

网友:
就看妳進水口的位置暸~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进水和出水口的位置一般怎么定

要是把出水口放吃水线下面行么?这样效果会不会比在水线上好,或者差呢?

网友:
cough  在 2005-6-20 08:36 PM 发表:

麻烦问一下,进水和出水口的位置一般怎么定

要是把出水口放吃水线下面行么?这样效果会不会比在水线上好,或者差呢?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如果出水在下、出水的斜口向后,船向前跑时,由于进水口是正压,出水口是负压,故相对与水线上出水口,就能增加水的流量。
2、如果出水口的斜面向前,则有可能水的流量很小或没有水流。
进、出水口的位子怎么定,这也要看你的船型。
我的位子是这样安排的:
用半浸浆、无舵(转向是改变浆的推动方向,如F1)则进水口在浆的正后方、低于浆轴并与浆联动。
全浸浆则进水口在浆与舵的之间,靠近舵。
出水口一般就近安装(在船的侧舷),左右任意,原则是不影响船的航行和美观。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0 at 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