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拜托,帮帮忙!

楼主(2005-06-20):
文字我是一个航模新手,我想知道一个问题:航模的质量已知,怎样选折机翼面积,弦展比?[/

[ Last edited by lizi520 on 2005-6-20 at 16:08 ]

网友:
实再对不起!我们都是玩模型的!不是生产模型的!你应该问设计磨型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模型了。是根据模型的种类和具体要求来决定。

网友:
wxyyz  在 2005-6-21 09:29 PM 发表:

要看是什么模型了。是根据模型的种类和具体要求来决定。

网友:
我来回答。
如果已经知道了模型的重量
那么如果想求出模型的翼面积那么你还需要知道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翼载荷。也就是单位面积上分担的飞机重量。
比如你的飞机重量估计为1500G 翼载荷 75G/平方分米(模型上都是用多少克每平方分米)那么翼面积为1500/75=20平方分米。
关于翼载荷,一般练习机50-65G/平方分米 特技飞机相真飞机60-80G/平方分米。当然要看你所希望的飞机性能如何,比如你希望飞机速度慢一点,滑翔性能好一点那翼载荷就选小一些,如果你希望飞机速度快一些,抗风性能好一些,稳定一些就要选择比较大的翼载荷。注意一般来说这里计算出的是机翼面积,平尾是起安定作用的一般不产生升力甚至会产生负升力,所以不能将平尾面积计算入升力面积中。平尾面积可以根据你的机翼面积,尾力臂长短和你希望得到的仰俯安定性来选择,一般选择为机翼面积的1/4-1/5。如果想去具体计算的话非常复杂,好在模型飞机要求不高,凭经验选择一下也就可以了。

网友:
关于“展弦比”,一般的飞机在5.7左右,可以在5-6之间选择。

网友:
长知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