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手上有一只ESKY 4通INDOOR的遥控器,想换一台室外飞的电直,不知底有社么选择?

楼主(2005-06-20):
问题有:
1,现在的是ESKY 4通INDOOR 用的. ESKY 讲是"专用的". 现在我想换台新的室外机飞,不知选社么好? 雷鸟的可以用吗?(不超过6,7百就可以拉, 因为我"非专业",对3D 不太感兴趣,所以4通足够拉)
2,这遥控器是FM PPM 型的. ET104C. 72.830. 是否只要FM/PPM型的4通都可和其他的通用?
3,换飞机是否一定要换带有72.830接收机的机种?
4,72.830 后面的830是厂房设置好的吧, 那接受机那里是自己设置的吗?
5,如果换CCPM 的机种应该和收发方式(FM/PPM)没关系吧?
6,ESKY 那个-6的机子怎样啊? 有人在飞吗?
7,最后小声问句: 买个三军那的小神艇35空机(6通,散机) 我的遥控能用吗? 当然只用4通,不玩3D的.
兄弟我绝对初哥的,大家照顾啊

楼主:
再问一下,ESKY的遥控器到底是社么类型的? 遥控器总该有几个版本或标准的吧, 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介绍.

楼主: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662

这个我能玩吗? 只用其中4通?

楼主: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625

这个呢? 他好象带遥控器的???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esky的四通机在无风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外面飞,一般的四通机都称为室内机,3d的机可以在2-4级风的环境飞。遥控也叫发射机,要和接收机配套使用,你的esky机最前面的盒子里有接收机,72.830是频率,发\接的频率是一致的,你的遥控上左下有个黑长方块是晶振,接收机上也有,要配对。3d机是6通道的,从你提问的问题来看,你只能玩4通的机,买35#空机组装,你没有这个水平和能力,就是买个整机,没有一定的模型知识和实践经验也玩不好、玩不长,你没看到以前的帖子,买了电直10天不到,就到二手版里发帖了。天这么暖,我打字,汗直滴,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多谢五亭啊,

1,http://www.esky-sz.com/china/index.htm   这个因该可以飞室外吧 有买的吗?

2,遥控背后的一整块可拆下的是否就是高频头(含晶振)? 是否和其他遥控器上通用?

3,买35空机装如从动手角度讲自人为没问题(兄弟我现在修飞机的),直伸机只学过基本理论.

4,买个新机没看说明,没玩模拟3小时就悬起来,到户外一整风就河里去了(朋友飞的我不在).所以空一遥控想搞个不太怕风的.至少小风不要怕,否则钱跑的太快拉

5,35的6通机用四通还是可以玩的? 是否少接个二个舵机就可飞拉?

我也汗直流!!!

网友:
买ESKY006还不如买ESKY007,到时候升级成3D版很容易,而且在室外飞行不错!
玩模型还不如一次投资到位,小心以后飞行3D的人多了,心痒痒哦!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ESKY007是哪款机机?如何升级?

网友:
不是吧!看来你孤陋寡闻呀!呵呵
EK1H-E007也是ESKY新版,要换:主翼\主马达齿轮\电池就可以飞3D了.
E007原装的是9.6VNi-mh

网友:
多谢小模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