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小老鼠,请教高手

楼主(2005-06-20):
我的二个小老鼠现在都只有方向舵,没有动力,但是2个电机都是好的
一条进过水,但是有一条还没有下水,只是装好放在那一个多月,它也不动
请问高手,这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em22:

网友:
你是不是没给它吃大米啊

网友:
上個圖什么的~這么說太糢糊暸~

楼主:
现在我就怀疑是二个电条都坏了,但是我想不通的是有一个都没有下水跑过
它怎么也不动了啊,遥控设备我都换了几套试了,结果还是没有动力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要电调直接接电池啥,不就知道了呀

网友:
想要别人帮你分析,那你也要将情况描述得详尽些才是啊。如什么牌子的电调?型号是什么?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电池的型号?
没准可能是个低级错误——电池的正负极错了。

网友:
sdzqxj  在 2005-6-20 08:05 PM 发表:

你是不是没给它吃大米啊

现在大米没有用了!!要换成伟哥才行!!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设备的问题:老鼠的电调有些老设备是识别不了的。这个问题在我身边也发生过。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0 09:26 PM 发表:

想要别人帮你分析,那你也要将情况描述得详尽些才是啊。如什么牌子的电调?型号是什么?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电池的型号?
没准可能是个低级错误——电池的正负极错了。

电调,电池都是老鼠原装的,遥控设备都换了好几套试了啊

楼主:
万金油  在 2005-6-20 09:07 PM 发表:

不要电调直接接电池啥,不就知道了呀

已经这样试过了,电机是好的

楼主:
老贾  在 2005-6-20 10:03 PM 发表:

最有可能就是设备的问题:老鼠的电调有些老设备是识别不了的。这个问题在我身边也发生过。

那我再去那高档的遥控设备试下
谢谢你

网友:
RC[一族]  在 2005-6-21 06:11 PM 发表:

路过!!

您就认识着两字啊?
这几天只要您到过的地方准能看到您的墨宝——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