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接收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大家船上一般都用那种钢丝加套管的接收天线对吧
那能否更换成
遥控器
上面那种拉伸式的呢?接收效果会不会有所提高?

网友A:
那天线容易坏呀。

楼主:
GXJ
在 2005-6-20 09:29 PM 发表:
那天线容易坏呀。
不懂,请解释一下

网友B:
一般遥控器的(无障碍)距离都不小于300~500米,难道您还觉得不够吗?
天线的长度与遥控器工作的频率有关,其长度厂家生产时已根据遥控器的频率做好了。
您可打开接收机的外壳,看看接收机天线回路上是否装有电感线圈?此线圈是天线的一部分,叫加感线圈,由于接收机的天线回路有此物,就可以减少外面那根天线的长度。如果没有相关的仪器仪表很难将天线的增益校调到最佳状态,故还是不要随意改动的好!
另:一般玩船时,发射机与接收机的直线距离大多不会超出150米(呵呵!150米远看一条就算有2米长的船,这船还有多大?),所以,大家船上一般都用那种钢丝加套管的接收天线,懂的人会选择天线的长度。有时天线的长度有点失配,但由于距离较近,并不会出现明显失控的状况。
再说,一条50~80cm长的船模,顶着根1米多长的(拉杆)天线,行吗?呵呵!估计重心都不稳了!如是老鼠的话下水就翻!
要不就别装浆了,干脆在天线上挂面帆,船底压两块铅、、、、、让风吹着跑得了!

楼主:
楼上的注意不错,呵呵
谢谢指教阿

网友C:
请问杭州先生,天线如用钢丝,那么原来的软线怎么处理,剪了?还是盘起来呢?是不是会影响控制距离

网友D:
绕在钢丝上好了呀

网友B:
粗略地说:您打算用多长的钢丝做天线,那就将原天线软线剪去多少。
另:做天线的钢丝别用太细的,原因是高频电波被天线接收后,其微弱的电流、电压信号存在趋肤效应——电流不在导体里流动,而集中在导体的表面流动,钢丝细了其表面积就成平方数量级减少,电阻就会以几何数量级地增加,由天线上接收到的信号,在传送到电路前的损失就非常大了!故用人用镀银的钢丝以减少信号的损失。
天线改成钢丝后,其连接部分总会存在接触电阻,故对距离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影响有多大这还与您制作的结构、天线安装位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设计得好、做得好的结构往往不是那么显著——您会将您的船开出2、300米远吗?大家常用的成品比例遥控器,在开阔地带的直线距离一般都在500米左右。
强烈建议:您还是用细的、空心的硬塑料管,将原软天线穿在里面后做天线。
再有,您买(用)的遥控器,厂家有责任保险吗(船用的可暂不去考虑)?如用在飞机等模型上,您还是对接收机天线别做任何改动,别怪我“乌鸦”啊,万一飞机因遥控器的问题而掉下来伤了人,至少还有另一个人(店家或厂家)与您一起承担事故责任,若您改动了什么部分,哪怕是小小的天线被剪短了,到时,那恐怕只有您一个人去承担全部责任了!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2 at 18:19 ]

网友E:
建議還是用套管的好~把軟天綫拉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