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多少C冲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5-06-20):
我用ELE2200mAh的
电池
,一般用1A充电,也就是不到0.5C,各位都用多少C充电?

网友A:
我用的ele的充电器1a的冲1800mah的

网友B:
电池容量的1C充电

楼主:
1C,会不会太大?

网友B:
不会我现在就是一直这样使用的
电池用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C:
我也是1C,也试过1.5C没感觉有什么差别,不过保险起见还是用了1C

网友D:
传说用小电流冲对电池有帮助,可怜我一直用400mA的电流冲,也没见电池好啊,反而性能下降,晕啊。。。

楼主:
嗨,谢谢各位了,
我一直用0.5C,搞的我充电着急死,哈哈,每次一组都充两个多小时!

网友E:
1C应该是比较标准好用。

网友F:
1C 最好别超过1C,没关系

网友G:
按照标准的做法,锂电的充电电流应该是1C 的。

网友H:
1A感觉挺好,又快又不伤电池

楼主:
你的电池容量多大用1A,我的2200的电池也是用1A充电,但是相对于我的电池还不到0.5C呢?
关键是用多少C充电

网友I:
我的MUCH MORE 最大就是1A,我是1600和1800得,

网友J:
0.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