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可否这么改

楼主(2005-06-20):
vidct发的一个老外的油直,上面那个无刷
电机
是发电用的。
要是照这个思路,把油直上启动轴的单项轴承给去掉,然后装一个12v有刷电机呢?
再装组充电
电池
,启动的时候就不用启动器了,启动以后还可以发电,给电池组充电,供给接收机等等用电设备,接收机就不用担心没电了。单独用一个通道控制启动电机,发动的时候卡上启动电,直接摁一下发射机上的开关就。。。。。。

网友A:
不错的办法哦,不过不知道发动机的动力跟的上不?

网友:
这样可以吗?不太清楚是否可行哈

网友B:
只要动力够,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C:
我想开销会很惊人的!

网友D:
青年又到油直来开始改装东西 了 呵呵

网友E:
呵呵,重量和结构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

网友F:
大家都没有考虑能量守恒的问题,有刷电机转动出来的电流是不足以充电池组的,一个发出1.5V 300mA电流的发电机(我有一个)已经5斤重,2块砖头那么大了!
还有,启动油直需要非常大的电流,12V蓄电池要6AH以上的容量,这样容量的电池起码5斤,试问普通电池怎么可能电启动呢?北京青年老弟!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6-21 at 11:47 ]

楼主:
那就用一个小电机发电供给接收机
还有哦 现在我玩油直 每次启动都用锂电了 一块才一百克出头 很好用!用蓄电池是老黄历了

网友G:
把油直搞得太复杂,维修起来也就更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