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谐振弯管忙到现在才做出来,被车间蚊子咬爽了。

楼主(2005-06-20):
下午2点开始弄到晚上9:30,焊好了试了几次又割开重新调整,还请在提意见以便继续改进   明天打磨出来应该不丑  呵呵``
从排气孔看进去  活塞拉了几丝划痕 可能机油+少了  郁闷啊``不过还能跑。等彻底拉掉就换缸套、活塞、和环

加的这个奥托的玻璃喷水泵+800毫安9。6的ni-cd电池  水压很强劲

等调好再试试谐振管的感觉是否不一样

网友:
排气管能不能从船尾伸出去呢?
现在的看上去象门炮——翘得高高的!个人感觉从船尾开个孔装排气管,船会漂亮些,也更象真船了。

楼主:
提点建议 明天打磨前好及时改进  谢谢啦

网友:
新发动机汽机油的比例最好在22%左右,磨缸磨出后不要低于18%。

楼主:
排气端这边是油箱  谐振管大 船里的空间不好安排啊  只有这样了

在顶盖上开个椭圆形的洞 在洞上接跟大铝筒向后套住谐振管 防止进水``看这样子行不?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0 11:37 PM 发表:

新发动机汽机油的比例最好在22%左右,磨缸磨出后不要低于18%。

谢谢指教

网友:
是吗?这么大的一条船居然没空间了?您能将油箱挪到船头吗?要不在船头做个隔舱——整个就是油箱,就象飞机的翅膀就是油箱一样、、、、、、、不改、、、、、、那也只能是现在这样了。
  明天再加工后估计是精光睁亮——漂亮!

楼主:
船壳船头已经有隔仓了```估计防沉吧

网友:
哈哈。。不错啊。。。样子就是爽。。

网友:
后面做的不错,前面的冷却不够。

楼主:
水套间歇有5mm呢  长5cm  +上水泵的大水压  问题不大吧?
贾老师 你觉得再怎么弄好些呢  我改

楼主:
不准备磨光了   用几天又要变色

网友:
呵呵,不错哦~

我不知道海模的谐振同空模有没有不同,在空模上的谐振是很麻烦的,首先要知道自己发动机的最高转速,然后算出振频,再根据一个公式算出谐振管的长度和锥度,还要将发动机机体的共振计算进去,总之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做的是消音器,那是谐振管啊!
    腔体的体积不对,再说汽油引擎与模型发动机的工况也不一样啊!因汽油引擎缸体内的可燃混合气是靠火花塞点燃的,其压缩比是严格设计过的,这与模型用的、燃烧乙醚混合气的压燃式(有的因使用甲醇而加了星火塞,启动后靠缸体内燃烧混合气而维持着星火塞的高温,星火塞的高温又回过来点燃可燃混合气)的发动机大不一样。模型用的谐振管能将一部分燃烧过的气体又顶回汽缸内,目的是提高压缩比,增大发动输出功率。
    汽油引擎如增大压缩比(用了谐振管后)会发生暴燃——火花塞还未点火,可燃混合气已先行自燃了,这对引擎的缸帽、密封垫、曲轴、汽缸、活塞、活塞销、、、、、、等都有损害,暴燃会降低发动的输出功率,甚至将活塞的顶部打(烧)的象蜂窝一样。还有,燃烧汽油里混合了机油的两冲程的发动机,需定期去除缸帽和活塞顶的积碳,或在混合燃油里在添加除碳剂减缓积碳,积碳等于减少了汽缸的容积。
    汽油引擎在不装消音器时的输出功率会更大(能增大20%以上),但它运转时,那排气时的声音跟打机关枪似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胆小的立马被吓得昏死过去),你这里刚发动引擎,保证5分钟内110就赶到您的身边、、、、、、、所以,一个设计精良的排气管,能在对发动消声,同时使发动机的功率输出损失降到最小。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2 at 00:16 ]

楼主:
不是谐振吗??还是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网友:
汽油引擎不需要谐振。

楼主:
那把消音器取了```?直排?

活塞上发现有纹路  还敢用不????????

网友:
可能是我未将意思表达清楚,把您给搞糊涂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想说的:
    1、汽油引擎不需要采用谐振管——使用谐振管的目的是利用废气提高引擎的压缩比,进而增大引擎的输出功率。但汽油引擎其压缩比是有严格要求的,任何不当的改动(指提高压缩比)会引起可燃混合在缸内发生突爆,轻则影响输出功率,重则损伤引擎……。
    2、需装容积合适的消声器(排气管),容积不匹配(小了)时消声器同样也会影响(降低)引擎的输出功率——排气不畅导致。标准的消声管内分2到3个不同容积的腔室,从汽缸内排出的高压废气,经各腔室逐级降压(也就是逐级将排气时的声降减)后再排出……。
    3、拆除消声器直排?那发动后的声响很可怕,要不您试试先……?这对引擎倒是没任何的损伤,而且因排气很顺畅,其输出功率还会大增哦……。
    4、两冲程汽油引擎要定期分解保养和除去汽缸内的积碳,原因是混合在汽油里的润滑油不可能被彻底燃烧,因未燃烧尽的、微小的碳颗粒会堆积在汽缸头、活塞头、火花塞内和部分缸壁上,积碳多了自然会影响到压缩比和点火时火花的能量,进而影响引擎的性能或启动不起来……。
    “活塞上发现纹路”,您是指活塞环还是活塞?如果是活塞环有纹路则:纹路很浅,只是略印子的话暂可不必理会,请在中速下使发动机累积工作5~10小时后打开引擎检查。据我的经验分析,那纹路会消失的。如果纹路较深或很深,那请您立即更换活塞环(同时缸套也要仔细检查是否也有损伤和损伤的程度),如若不然轻则影响汽缸的气密性,重则损伤缸套使之报废……。如果纹路在活塞上则:有可能是有金属屑或其他较硬的物体进入汽缸了,请分解汽缸查看并清洗引擎去除异物,以免损伤扩大。同样,损伤不严重可不予理会,损伤大的话也要予以更换。
    不知我这样解释您是否能明白?

楼主:
关于汽油机是否需要谐振的问题  我确实不懂 今天看了你的帖子 我今天正在忙呼改回原来的样子跑跑再说
我是发现活塞上有划痕  以我以往对发动机的了解 缸体也一样会有  环一般对发动机来说不是造成缸和活塞有划痕的主要原因
以我目前分析:1、缸里有异物2、机油量偏少(这个估计不是)3、磨合的时候油门开大了

积碳的话一般不是  毕竟是新机哦 还加了除积碳的添加剂

但目前也不象其他拉缸那样严重  发动起来力量缺失不明显  异响也没发觉  将就用用先 等配件搞齐再换
这种没有缸套 是一体的 外面散热和缸一体

网友:
弯头是做的,谐振管是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