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21):
不知道怎么的,我的电直就是飞不起了~!郁闷呀~!

网友:
说说详细情况, 大家也好帮你。

楼主:
llyy08  在 2005-6-21 04:01 发表:

说说详细情况, 大家也好帮你。

我把左边的摇竿向上推,飞机却向右前倒,向下拉,飞机又向左后倒,我没法固定尾将,它不是左悬就右悬,郁闷呀,好像转速还不稳~~~~!!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机

网友:
看来要尾桨补力不够,调一下陀螺仪,你的是ESK吗,如果是调一下四合一中间那个孔,是调陀螺仪的
调一下,拔点电源,重新接上,然后再调,直到感觉尾桨力变大,能够平衡主桨,就可以了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6-21 17:53 发表:

什么牌子的机机

小神挺4#

[ Last edited by 小电直 on 2005-6-22 at 10:27 ]

楼主:
爱上遥控  在 2005-6-21 23:53 发表:

看来要尾桨补力不够,调一下陀螺仪,你的是ESK吗,如果是调一下四合一中间那个孔,是调陀螺仪的
调一下,拔点电源,重新接上,然后再调,直到感觉尾桨力变大,能够平衡主桨,就可以了

陀螺仪???我这个只有接收机和,两个舵机,陀螺仪在哪?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