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看看, 玩xtr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06-21):
飞xtr里面的直机时, 悬停时的机机会时不时的向上方很小幅度的跳一下然后恢复正常,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应该如何调整, 请大家指点一下。
用的是carolbox
模拟器
和ff9。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6-22 at 02:07 ]

网友A:
你校准一下看看,可能是干扰!

楼主:
摇杆置中后校准了几次, 但是好像不解决问题。
这可能是遥控的问题还是carolbox的信号处理受到干扰啊?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6-21 at 16:06 ]

楼主:
想请版主帮着看看这个小问题。

网友B:
如果问题有规律性,您可以寄回我处我帮您看看,顺便帮您升级到V3.2的固件。
跳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在PPM信号中多了一个或多个脉冲造成的,而这个脉冲信号可能来自于空间的杂波(无线电波),杂波干扰在PPM调制机制 中是不可避免的,通常这些脉冲信号都比较短,体现在舵机上很不明显,因为舵机电机速度远比脉冲的消失速度慢很多,当舵机抖动时,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干扰了。
在模拟器其中,这样微小的跳舵都被放大了,因此会感觉到在操作上的干扰,Carolbox 最新的升级固件采用新的滤波算法,能够有效的过滤掉这些非法的数据帧。
硬件上:
FF9 我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 FF9 的接口线 PPM 和 GND 信号线接反,或者接错的时候,跳舵严重。
一般情况下,空间的杂波干扰 可能引起跳舵。

楼主:
多谢版主回了这么详细的一帖, 问题的规律性还是有的,
就是直机基本水平悬停不动时, 没十几秒就轻微的跳一下。
不过飞航线的话, 就没什么感觉了。
还要多谢版主提供的升级服务, 不过既然造成问题的原因清楚了,
而且很小的问题不影响练习, 我就暂时先不寄回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