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锁尾程度疑问

楼主(2005-06-21):
GWS ICS-100 和ICS-50 的电调终于来了,昨晚飞了几个起落之后感觉锁尾不怎么满意,用的是GY240,旋停到一米多,然后猛收油门下降,机体大约最大会转动15度左右,最后虽然能转回正确的位置,但感觉反映速度和锁尾效果不足以爽飞3D。但旋停和航线时锁尾很好。
有没有又飞过E-SKY 3D又飞过MS-700的模友,这样的慢速反映是尾
电机
造成的吗???

网友A:
我的旋转有70-80度,你的不错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240是否用的锁尾模式?
我是esky和ms700都有,我的esky用的是pg03陀螺仪,开启遥控器混控,调整合适之后猛推油门和猛收油门飞机几乎没有转动,当然还是谈不上锁尾,和ms700用240开启锁尾的效果还是没得比,但是现在的尾巴可以算是很稳了,只是pg03的中立点会随着电压的下降而变化,所以要不断调整遥控器尾陀的微调.

楼主:
哦?PG03都能作到几乎没有转动?那GY240应该更好才对!开了锁尾模式,上下跟轴关了,微调、舵机行程、舵机中立点都调过了,还有什么可调的呢???

网友B:
你试一试把240锁尾关了,调整遥控器混控,看看效果如何,我原来也用过240开启锁尾在esky上面,但是效果很差,飞机不断地甩尾巴,感觉锁尾陀螺仪在尾巴是尾电机方式的电直上效果不好!

楼主:
可能真是这样,这样就下定决心换机子了!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用遥控器的上下跟轴和陀螺仪的普通模式的效果和开锁尾的效果差不多,看来锁尾在尾电机的机子上真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