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JABO II 的机架怎么卸掉?

楼主(2005-06-21):
主轴拔不掉,上面的一个销子我也给拧下来了,都快弄坏了,哪位知道能否告诉我一下,太感谢了!

网友:
按照说明书的图解不能拆吗?我也没拆过.

网友:
按照下面的方法试一试:
1、拔去主旋转头和连动件上的1mm的销子;
2、卸掉脚架;
3、如果你的机机主轴上有定位环的话,用2mm的内六角扳手拧松紧定螺钉,看看拧螺钉处是否有压痕,有的话要用小锉刀锉平;
4、一手拿机架,一手捏住大齿轮用劲一拔就应该出来了;
5、主轴与大齿轮是采用过盈配合压进去的,需要换大齿轮或主轴时,要在大齿轮的底面中心部用2mm的钻头打一个孔(注意:孔只要打3mm深就差不多了),先钻的是塑料接着是出铜宵,感觉吃劲了或刚开始出铁宵时就要马上停手;
6、主轴端向下,两边找东西架住,用一根比2mm稍微小一点的钉子,从刚才钻的孔向下一敲主轴就下来了。
7、往回安时主轴与大齿轮是用铜棒敲进去的。
8、往回组装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