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换无刷电机~怎么跟尾电机混控?

楼主(2005-06-21):
我的E-SKY电直想换成370无刷
电机
~但是尾电机如何才能跟主电机混控啊?原来的是在一个3和1的板子上的~现在主电机单独控制不知道怎么样跟尾电机混控?

网友A:
ESKY的接收和混控由二块板组成,一块是接收机,另一块是混控调速和陀螺,这二块是分别相对独立的,你折开接收机可看到有二个三脚的插针通向混控板,上面三脚针是三通道的(油门通道),下面三针是尾电机(第四通道)将接收机第三通道(通向混控板的上面的三脚插针)引出三条线(+,-,S),再把这三条线对应接无刷电调的插接收机的线就行了。把你的四合一小盒折开一看你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