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很热闹,想加入这个热闹的场面!

楼主(2005-06-21):
大家好,我是5IRC里注册的浩然,这几天没有飞机飞了.在这里转了转,发现这里的人都很热心.问题多回答的也多不象在RC里一问十不答.
  这几天里特别留心了一下450XL觉得真的是很不错,我以前一直是看不起电直的是这里的人和450XL感动了我,我也看了一些录像和我的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凭我的飞行经验感觉450的3D性能真的可以和V250媲美,比天子等30级别的飞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3D的狂热爱好者,最近一直郁闷的不行.飞3D多了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点了.在雷虎的50和90之间徘徊犹豫.50的性能远不如90,但90的配件价格和普及程度又不及50.90的动作又是那么的暴力和谐,真是让我难以取舍.现在50,60,90全在家睡觉.再之我是美国手,炸机的几率很高(因为美国手很容易玩动作).就在我为是不是应改考虑休息休息放弃一段时间的时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到现在我在飞机上花了多少钱我自己都不敢算,有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很自私.老婆买衣服都不舍得,而自己一买就是几千)我看到了450,相对来说摔一次便宜很多,而且性能又很好.因此想麻烦大家给个好的配置(有点见笑了,小弟对性能要求很高).帮着参考一下.现有的设备有9X,GY401,601.第一次也考虑升级整个旋翼头部分,现在的疑问就是:
1.舵机用什么的好(我完全不懂微舵)?
2.25A和35A怎么选择?电池怎么配一般要飞行1-2小时需要多少块?
3.3D模式下是不是也用3/4油门悬停,螺距是否是9,0,-9.
请各位赐教!!!

网友:
舵机有亚拓原配的9克和6克的,电调的话,建议使用35A的,一块电池只能飞10分钟左右,3D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你找一下原来的帖子,有模友飞过的。。。

网友:
1。舵机用原厂9克就很不错了,尾舵机用原厂6克,如果追求更好的,Futaba 3107或者Hitec的舵机
2。现在的动力配置一般都在20A以下,25A电调足以胜任,普通飞行电池续航时间是10分钟左右,暴力3D酌情减少飞行时间
3.3D模式下与油机设置基本相同

BTW,楼主是广州的吗?

网友:
欢迎加入 飞亚托的人多  事情好办  呵呵!!!!!!!!!!!!

网友:
热烈欢迎!!!
亚托的舵机还不错,也有配件买,FUTABA的就没有配件买。好象尾巴用3107不错,或者HS56的更好,其他用亚托的9X舵机就可以了,也可以用FUTABA的3108/3107。
3D 螺距 11,0,-11
3/4油门悬停。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21 at 12:39 ]

网友:
欢迎加入,450很不错!我现在天天飞,星期六和星期天就飞雷虎50。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也是从油机转过来的
恭喜恭喜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军

如果你是从油机转过来的
而且又是飞3D的
建议你用3个HITEC HS 55+1个 HITEC HS 56
或者是FUTABA 3107 3108系列
否则你的舵机给你翻了几次就就提早下课了

楼主:
dmagic1  在 2005-6-21 11:47 AM 发表:

1。舵机用原厂9克就很不错了,尾舵机用原厂6克,如果追求更好的,Futaba 3107或者Hitec的舵机
2。现在的动力配置一般都在20A以下,25A电调足以胜任,普通飞行电池续航时间是10分钟左右,暴力3D酌情减少飞行时间
...

对,我在广州.

楼主:
hyf_lj  在 2005-6-21 03:25 PM 发表:

楼主和我一样也是从油机转过来的
恭喜恭喜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军

如果你是从油机转过来的
而且又是飞3D的
建议你用3个HITEC HS 55+1个 HITEC HS 56
或者是FUTABA 3107 3108系列
否则你的舵机给你翻了几次就 ...

3个HITEC HS 55+1个 HITEC HS 56要多少钱左右?虽然我也考虑飞450,但也不会放弃我的油直宝贝.这么多年都有感情了.

网友:
HS 55基本在¥150-160之间
HS 56在¥24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