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问题!!

楼主(2005-06-21):
我买了一套环氧树脂,就是一罐树脂一罐固化济,但是他上面写的比例是1:1 或0。8:1调和,干的时间很长啊要几个小时才干,而且要72小时才最大的硬度,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固化速度呢?。。。。或者有什么好的胶水介绍?我用过几种都不理想,502的,农机胶,白乳胶,AB胶,万能胶,都不是那么理想。。。我是用来粘木头和泡沫多的。。。

网友:
可以加大固化剂比例,但是凝固时间不能小于12小时!否则环氧树脂就脆化了!
另外不同的材料要用不同的粘接剂!!!
比如:
木材----用白乳胶
有机玻璃----用氯仿
.........
有的还要作试验的!!!

楼主:
谢谢了。。。成品的轻木模型工厂都是用什么胶的啊?我看到那个形状跟我用的树脂差不多的。。

楼主:
市面五金卖的502似乎韧性不够吧?很脆的啊。。。

网友:
现在有一种软性的502胶水,3-5秒凝固,凝固后有一点韧性。

楼主:
那种502是怎么 样子的?可以上PP看看吗?搞飞机我买胶水都用了一百多。。好贵喔。。今年三 月开始接触模型到现在,修飞机买胶水都要花不少米。。。。哎…………

网友:
model40  在 2005-6-22 11:47 PM 发表:

现在有一种软性的502胶水,3-5秒凝固,凝固后有一点韧性。

对,叫“三秒得”。价格便宜,量又足,网讯一直用它。

PS:可别用来粘泡沫啊!

网友:
hzku  在 2005-6-21 11:27 AM 发表:

我买了一套环氧树脂,就是一罐树脂一罐固化济,但是他上面写的比例是1:1 或0。8:1调和,干的时间很长啊要几个小时才干,而且要72小时才最大的硬度,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固化速度呢?。。。。或者有什么好 ...

粘木头和泡沫多建议用泡沫胶(不伤泡沫塑料的)
固化时间常可以在不造成胶结面受热变形的情况下使用白织灯近距离照射加热,可以大大减少固化时间。

网友:
还有一种叫  101胶王 的瞬干胶,用于外场维修最好,固化和达到最大强度时间一般在5秒左右,小心眼睛和手。

网友:
环氧类快速的可以用914胶,最快要1个小时

网友:
关注,白乳胶遇水和潮湿会影响强度,不知道用什么胶最好。

网友:
还有一种胶叫504,它可以用在泡末上(低密度泡末)。就是有点重。

网友:
快速的?还是多久固化?

网友:
model40  在 2005-6-24 01:51 AM 发表:

还有一种胶叫504,它可以用在泡末上(低密度泡末)。就是有点重。

http: ...

需要高强度的地方还得用它,用起来跟914也没啥区别。解决偶的电视机高压帽漏气靠的也是它。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6-23 10:48 AM 发表:

粘木头和泡沫多建议用泡沫胶(不伤泡沫塑料的)
固化时间常可以在不造成胶结面受热变形的情况下使用白织灯近距离照射加热,可以大大减少固化时间。

你说的是851/粘字胶,偶已经苦苦寻了她一年多了。

网友:
15分钟?不会变脆吗?

网友:
环氧树脂有1分钟固化

环氧树脂有5分钟固化

环氧树脂有30分钟固化

环氧树脂有120分钟固化

外场维修最好用5分钟固化的

网友:
哦,学习了~~~~稀释过吗?容易涂抹吗?

网友A(2006-06-29):
你说的这种环氧树脂双组分胶很好,固化时间在24小时,粘结后用夹子或者皮筋固定好,第二天就好了。不要嫌它固化慢,但是异常结实,用它粘结起落架固定座,保证你起落架断了它都不会掉,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