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级油箱内进油管能否用自行车上的橡皮筋代替?

楼主(2005-06-21):
刚开始玩油机,有个小问题
15级的油箱比较小,吸油管加铁头如果要
活动
自如就要裁的比较短,但短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活动范围了,可能是我手上的油管较硬的缘故
现在想用自行车上用的那种橡皮筋,俗话叫鸡肠子,代替使用,不知道各位大侠知道这油对这东西有没有化学反应,或者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予以赐教

网友A:
可是可以,就怕温度太高化了.注意就是了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那东西太软很容易打死弯导致发动机吸不上油熄火,再者它的材只会和油发生化学反应不耐用.

网友C:
不行的,氧化后会断裂的,而且还不知道油料对他的影响怎么样,如果融化的话,嘿嘿.发动机就完了,还是去买点油管吧

楼主:
怕了,问题是油管一短以后就没有多少可以弯曲了,怎么办啊

网友D:
告诉你:上商店卖婴儿用品的柜台,买奶瓶里用的吸管,几元一根,可是高级硅胶管哦,仔细找还可以找到带重锤的,好用。

网友E:
哇!婴儿嘴里抢奶嘴哦~~~

网友F:
气门芯是橡胶管,遇到油脂会很快老化。我是去医院检验科要生化仪的试剂输送管,大概是油管60%粗细,是一种弹性很好的硅胶管,怎么弯曲都不会打弯的。我的15级练习机用的就是这种管子,很好用的。

楼主:
haha,原来有这么多的办法,真是开窍了!

网友G:
山东的泉水在卖薄壁的硅胶管,我正准备去邮它两米。气门芯管用起来太悬,飞上两个起落就得检查——不耐油,特别是荤油,绝对不能用它。

网友G: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500157
似乎大家的评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