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HAWK400有两个版本

楼主(2005-06-21):
现在才看明白了,BLACKHAWK400有两个版本,CCPM版(鸿飞模型)和十字盘版(模型),此机来头不小,电直的江湖要再起波澜了.

网友:
准备听下回分解。

网友:
嗯,非常关注!不知道哪里有具体的飞机参数

网友:
楼主刚知道啊。。。。

CCPM的对舵机要求高,但飞行灵活,一般3D用CCPM比较多,而传统的对舵机要求低,但飞行稳定,一般初学者比较适合。。。。

以前有过很多帖子讨论CCPM版和普通版的问题哦。。。。

网友:
CCPM和传统机械斜盘的性能是一样的,只是驱动方式不一样,CCPM的对舵机的磨损更小一些,因为斜盘是三舵机同时推动,而传统机械是一个舵机控制一个动作。这就好比,三个人同时拉车,和一个人拉车相比的道理。

网友:
看看老外玩什么

网友:
dfly  在 2005-6-21 15:02 发表:

CCPM和传统机械斜盘的性能是一样的,只是驱动方式不一样,CCPM的对舵机的磨损更小一些,因为斜盘是三舵机同时推动,而传统机械是一个舵机控制一个动作。这就好比,三个人同时拉车,和一个人拉车相比的道理。

对,但同时对舵机的要求也高了,如果3个舵机只要有一个回中有偏差的话,机机就会倾斜,所以如果是CCPM的话,建议使用好的舵机,....

网友:
请问DFLY老大,FUTABA FF6是否支持CCPM,看它的英文网上介绍是支持的,但它的中文说明书上没说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那种比较好调整,适合新手

网友:
Sampson  在 2005-6-21 19:47 发表:

那种比较好调整,适合新手

应该是普通版适合新手,老手的话应该选择CCPM版,但前提要有好的舵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