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3003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6-21):
我的3003
舵机
,在飞的过程中会有时动,有时不动,不动后用手强行转动一下后,又会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可以肯定不是接触不良和发射机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齿崩了或者电机有问题!快点换了,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B:
清洗一下电位器,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C:
还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是电机碳刷接触不好,存在死点

楼主:
清洗舵机内的电位器接触点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D:
快点换了,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E:
还是换了踏实 一个3003才70多块啊!万一摔一下可不止这数了。安全第一

楼主:
楼上两位!请指点一下,换什么舵机呀?我也觉得3003的确出力太小,要么不动,要么就突然升高,老是主浆升降的舵机出问题,但的确不知道该换哪种舵机好!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6-26 at 16:24 ]

网友D:
搞双推,2个3003.你的尾舵位置应该是空的.因尾舵后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