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设备的通用性是不是没有futaba的好啊

楼主(2005-06-21):
JR设备是不是只能用JR的接收、
舵机
和陀螺啊,而且我发现JR的配件好像没有FUTABA的多,也没它的全,是不是这样,还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GY和舵机都是通用的,FU和JR接收机不通用。飞450X买个GWS的接收机就可以。JR通用性不好实际上是片面的,不过是因为FU牌子大,许多外厂RX都针对它罢了。剩余的都通用

网友A:
飞450要小舵机,买GWS就可以了,如果买JR的够你再买一架450了。高档遥控基本不会轻易坏,FU的一些配件也不是很好找。比如说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