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浸浆?和半浸浆的区别是什么?都用在什么船上???

楼主(2005-06-21):
什么是全浸浆?和半浸浆的区别是什么?都用在什么船上???
H艇上用的是什么浆啊???

网友:
H艇上用的半浸浆

网友:
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半浸桨要求马达转速高,而全浸桨不要求马达转速高,但要求扭力大?

网友:
以前有人回过这样的帖子,您可以在这个坛子里找一下。
其简单的判别为:
1、浆叶的形状略有不同;半浸浆浆叶的叶稍与随边相交处为锐角;全浸浆此处多为圆弧型。
2、半浸浆的螺距比(P)往往都比较大;全浸浆则要小些。
3、同直径的浆,盘面比往往也是半浸浆的要些。
半浸浆因其在工作(船起滑后)时以浆轴为分界线的话,只有下半部在水中做功,换句话说:以两叶浆为例,半浸浆只有一片浆叶在切削水而推动模型,由于其工作原理和状况,故要求马达必须是大扭距,同时也必须是高转速的。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1 at 23:02 ]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1 10:37 PM 发表:

3、同直径的浆,盘面比往往也是半浸浆的要些。

能说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
0级船用半浸桨,V级船用全浸桨

网友:
就是浆旋转起来后形成的一个圆的面积(面积=3.14X浆半径平方)与浆叶面积(单面)之比。
说通俗点就是同直径的浆,半浸浆的叶要大些。
不知这样描述您是否明白。

楼主:
有涨知识了

网友:
天才  在 2005-6-22 09:03 AM 发表:

0级船用半浸桨,V级船用全浸桨

能说明一下什么是0级船,什么是V级船吗?

网友:
icefire  在 2005-6-23 01:28 PM 发表:

能说明一下什么是0级船,什么是V级船吗?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我以前做的船属于哪一类.我做的船都仿真实船,用全浸桨,快艇也是.来到这里我才发现有半浸桨,从真实船的角度看,半浸桨是浪费功率,是否在船模上,由于水的密度相对模型而言与真实船有区别,因此半浸桨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出功率?我发现,水的密度对船模来说,粘性很大,甚至相当于粘绸的胶水.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6-23 at 14:52 ]

网友A:
谁说真船不用半浸桨的啊?F1不就是用半浸桨的吗?还有电视里播放的XXX世界海上快艇(真船)比赛,也是用的半浸桨哦!

网友:
收到!!!!又上了一课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4 08:49 AM 发表:

谁说真船不用半浸桨的啊?F1不就是用半浸桨的吗?还有电视里播放的XXX世界海上快艇(真船)比赛,也是用的半浸桨哦!

那個就是F1賽艇啊~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4 08:49 AM 发表:

谁说真船不用半浸桨的啊?F1不就是用半浸桨的吗?还有电视里播放的XXX世界海上快艇(真船)比赛,也是用的半浸桨哦!

恕我孤陋寡闻,我这里能见到真船是港口船舶还有少量舰艇.

网友:
去年上海辦暸F1賽艇的比賽~

网友(2005-11-07):
简单点说:船在行驶时桨全部没在水下的叫全浸桨,相反桨在水面的叫半浸桨;在耐久赛上全浸桨用在V型船上,半浸桨则用在O型和H型船上。

网友(2012-05-08):
引用 网友A:
谁说真船不用半浸桨的啊?F1不就是用半浸桨的吗?还有电视里播放的XXX世界海上快艇(真船)比赛,也是用的半浸桨哦!

f1不属于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全浸浆?和半浸浆的区别是什么?都用在什么船上???
H艇上用的是什么浆啊???

用图说法吧,省时间
1-2)全浸桨...(Picth一般用1.2-1.5範圍)
3-6)半浸桨...(Picth一般用1.5-2.2範圍)
半浸桨已包括H级别所用的功能....但H級用2叶的比较多....用3叶的多是~像真雷艇和F-1艇~体型较大,重,但桨直徑反要用小...
如果对用桨有心得的用家是可以自己修改桨型來配合自已的船型到最好的發挥!!

全浸桨類

全浸桨類

V级艇上的合金桨

V级艇上的合金桨

O級上用的英国出品銅桨

O級上用的英国出品銅桨

須然是全新的...但回來也要再平衡和打磨才能進一步提高效能!!

須然是全新的...但回來也要再平衡和打磨才能進一步提高效能!!

3叶CNC桨

3叶CNC桨

4叶CNC桨

4叶CNC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