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OCCPM能用一般的摇控器吗

楼主(2005-06-21):
35号机摇控器能玩亚拓CCPM吗?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好用,没有中立点设置。

网友:
最好是選用有支援ccpm的遙控器

网友:
35号上哪怕再差的设备用在450上都可以使用
问题是用了这些设备你就完全不能体现出这个飞机的真正性能了
而且35号的控是假6动
而非真正的6动
这样的控用来控制450
就象在奔驰车里面按了拖拉机的方向盘和坐椅
开起来能舒服吗?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6-22 at 19:47 ]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2 09:11 发表:

35号哪怕再差的设备用在450上都可以使用
问题是用了这些设备你就完全不能体现出这个飞机的真正性能了
而且35号的控是价6动
而非真正的6动
这样的控用来控制450
就象在奔驰车里面按了拖拉机的方向盘和坐翼
开 ...

比喻的很好啊。。。

楼主:
hyf_lj  在 2005-6-22 09:11 发表:

35号上哪怕再差的设备用在450上都可以使用
问题是用了这些设备你就完全不能体现出这个飞机的真正性能了
而且35号的控是假6动
而非真正的6动
这样的控用来控制450
就象在奔驰车里面按了拖拉机的方向盘和坐椅
...

师傅,假6动是什么意思,那基本要买什么控?请指点,指点‧

网友: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带设备的小电动套装里面
所带的6动设备都不是真正的6动
比如:雷鸟、JABO、E-SKY、华科而等等品牌
他们的设备根本就不能用在亚拓450、ZOOM 400、MS 700这类变距的飞机上
因为这些设备的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
就把第6和第3通道、第4和第5通道联动
这样虽然你看到他有6个插口
就相当于将4和5、3和6加了个Y线
这些设备对第5和第6通道是没有办法实现各个通道的设置
比如:正反向、中立点、行程限制等的调整
而第6通道就是控制桨距的
这些功能不能实现的话
你想你的飞机可以爽飞吗?
所以网上有的商家说用这类设备可以飞450、ZOOM 400、MS700这类变距的飞机
完全是蒙骗新手的
我相信用这样的设备可以飞起来
但是要飞好的话就不可能了更别说是要实现倒飞了
因为转速和螺距的搭配是要靠你设备的油门、曲线进行调整的
试问一个无法调整桨距和油门曲线的飞机怎么来倒飞呢!!!

至于买什么控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买
但是至少要买5点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的设备
否则你的飞机会飞起来动作很生硬的
无法很柔和的调整飞机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2 11:18 PM 发表: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带设备的小电动套装里面
所带的6动设备都不是真正的6动
比如:雷鸟、JABO、E-SKY、华科而等等品牌
他们的设备根本就不能用在亚拓450、ZOOM 400、MS 700这类变距的飞机上
因为这些设备的生 ...

请问版猪:Hitec 六动遥控器 KK921604 是真六动吗?能否发表一下它用在450XL上的意见?能发挥450XL多少的潜质?
    看过它的功能介绍:
●6動FM PPM/Q-PCM全功能遙控系統
●8組飛行模組記憶
●可更換式射頻模組
●JR/Futaba PPM雙系統選擇設定
●模型名稱建立
●雙計時器設定
●獨立ST1.ST2.ST3數位微調
●開關設定選擇功能
●伺服行程量設定
●伺服大小動設定
●飛行曲線調整設定
●防干擾安全模式設定
●電動馬達油門點鎖定/定速
●引擎熄火
●ST1.ST2.ST3(熄火降落)飛行模式設定
●陀螺感度設定
●油門曲線設定
●螺距曲線設定
●上下跟軸設定
●CCPM Swashplate混控設定
●混控式剎車功能
●襟翼.副翼.升降組合控制
●Reflex
●EXP
●EPA(ATV.TRAVEL)
●SUB TRIM

网友:
补充:该品版的性价比如何?是哪国(地区)生产的设备?

网友:
这个设备是韩国HITEC公司生产的
在欧美市场他的名气很响尤其是他的微型舵机和大力舵机
只是大陆这里少有人用和引进
这个设备是真真切切的六动设备
可以对每个通道单独进行设置
包括:●EXP(感度)●EPA(ATV.TRAVEL)(行程)●SUB TRIM(中立点)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5点油门、螺距曲线
可以更换高频头(这个功能目前只有9动以上的设备才有)
而且他自带的3个HS 55也是微型舵机中的比较顶级的舵机
你可以免去购买3个舵机的费用
如果这套设备用在电直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个人觉得这个设备是目前用在小型电动遥控直升机上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产品

网友:
补充:
3.X9比这设备多的3个通道什么用途的?如在450XL身上用上这3个通道会发挥什么样作用和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4.可更换高频头的优点主要是什么作用的?
5.如无记错,X9好象有7点曲线的,那么HITEC的5点比X9会有什么主要不同?
(注:以上问题均假定用在450XL机机上发问的,请班猪扰冗回贴:-))

楼主:
hyf_lj  在 2005-6-22 23:18 发表: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带设备的小电动套装里面
所带的6动设备都不是真正的6动
比如:雷鸟、JABO、E-SKY、华科而等等品牌
他们的设备根本就不能用在亚拓450、ZOOM 400、MS 700这类变距的飞机上
因为这些设备的生 ...

师傅,我也有8楼同一问题,想买HITEC的Q–PCM、有人叫我买FUTABA的7通PCM,PCM是什么?

网友:
1.HITEC遙控設備約9x的三分之一,而所附的是hs-55微型伺服器,適用於小爆龍,9x所附的是油機用的36G伺服器
2.HITEC遙控設備可由內建設定選擇美国手/日本手,而且只要是jr/futaba/亞拓的ppm接收都能使用
3.那三個通道是預留的,讓模友自行發揮,通常是滑翔機用的/空氣煞車等功能,小爆龍飛3D不需用到
4.一般PPM接收又稱FM接收,比較容易受外在因素如無線電波干擾,高頻PCM應屬數位鎖碼,干擾源較少
5.當然曲線點越多,設置可越細膩,這是HITEC和FF9不及9X的地方之一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23 at 07:46 ]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23 07:45 AM 发表:

1.HITEC遙控設備約9x的三分之一,而所附的是hs-55微型伺服器,適用於小爆龍,9x所附的是油機用的36G伺服器
2.HITEC遙控設備可由內建設定選擇美国手/日本手,而且只要是jr/futaba/亞拓的ppm接收都能使用
3.那三個通道 ...

謝謝調機師!
    這樣的話,這設備算是450的最佳搭配了,雖然不及9X的點數多,但一樣可以發揮小暴龍得淋漓盡致了(當然得勤練苦功啦)!而且又可省下3個微舵,性價比真的很不錯。
    而且,是否一般在操控油機的時候,多這兩個點的話對操控有較大幫助,但小暴龍這樣的小電直似乎可有可無了,原因是因為電動機的扭距比油引擎大(但轉速相對低),故動力上有一定寬裕量的保障,因此只要曲線調整得當的情況下,此寬裕量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可以這樣理解嗎?
另外:
    1、這設備配PPM接收,則重量應比PCM的輕,調機師能提供接收的重量不?
    2、如真的選擇這設備的話,是選擇原配接收好還是jr/futaba/亞拓的ppm接收好?(從性能、穩定性、耐用性、性格比方面考慮)
    3、是否可以另配PCM的接收,型號規格是什麼?換PCM後,還能否適用美/日手了?
    4、“HITEC遙控設備可由內建設定選擇美國手/日本手”——這內建是否需要打開設備外殼進行設定還是簡單的作跳線或功能開關調整就可以了?
    5、順道請教一下,除通常的四個通道外,另外兩個通道是什麼用的?第13樓說的7通設備,多的另1通有什麼用嗎?為何別人建議買7通?

    俺是菜鳥新手一名,見笑了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3 at 09:46 ]

网友:
1、PCM的重量是36.1G、PPM的重量是17G
2、该接收机建议使用原配的接收机
3、PCM接收机详细看连接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792
4、一般设备要更换美国手或日本手都要打开设备进行更换的

PS:至于你说的多2点只是对应的曲线可以设置的比较柔滑些
真正你能在你的手上感应到对应的柔滑很少人能做到
当然多2点心理感觉就不一样了

网友:
想问一下Hitec 六动遥控器这款遥控国内有地方可以买到吗

网友:
1.一般ppm接收大部分都比pcm接收輕,依小爆龍的結構及動力不差那幾克,小爆龍的全配重是670g~800g都能3d飛行
2.當然是原配接收好,其他品牌接收能用,是方便飛友原有的用件
3.HITEC遙控設備當然也可以使用pcm接收,但跟JR/FUTABA一樣,都只能用原廠的PCM接收-QPCM
4.HITEC遙控設備可由內建設定選擇美國手/日本手-是進入遙控器選項設定既可
5.一般第五/七動,通常是接陀機感度線/夜行點燈開關/油機的4.8V電源,第六動作是3D飛行開關,分別是NORMA/idle 1/idle 2,實際上是六動就夠您飛電值3d了,如果打算將來飛油機,當然得七動以上

网友:
金轮法王  在 2005-6-23 10:02 发表:

想问一下Hitec 六动遥控器这款遥控国内有地方可以买到吗

目前为止还没见有人引进

网友:
一般设备要更换美国手或日本手都要打开设备进行更换的

抱歉!版主!容我更正一下

只要進入遙控器選項設定既可,不用動用工具拆開遙控器

网友:
哪一项设定呀!FF9上面有这个菜单项吗?

网友:
daka  在 2005-6-23 10:36 发表:

哪一项设定呀!FF9上面有这个菜单项吗?

FF9肯定要拆开更换的
所以我说了是一般的设备要拆开来更换的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23 10:20 AM 发表:

一般设备要更换美国手或日本手都要打开设备进行更换的

抱歉!版主!容我更正一下

只要進入遙控器選項設定既可,不用動用工具拆開遙控器

mildseven735,他可能指的是,遥控器模式是可以通过选项设定,但油门摇杆是不会自动回中的,需要拆开遥控器将拉簧换位~

网友:
真的很感谢各位热心的前辈的解释回答!获益良多!目前基本可以锁定此设备了。
继续发问:
    1、请问hyf_lj、调机师以及其论坛的XDJM,是否清楚在香港有售呢,俺在东莞,过一趟香港还方便的。
    2、调机师:改用原厂QPCM后,应不会影响美/日手的设定吧?

网友:
qrdt  在 2005-6-23 11:28 发表:

真的很感谢各位热心的前辈的解释回答!获益良多!目前基本可以锁定此设备了。
继续发问:
    1、请问hyf_lj、调机师以及其论坛的XDJM,是否清楚在香港有售呢,俺在东莞,过一趟香港还方便的。
    2、调机师:改 ...

1.因亞拓剛代理不久,所以不清楚
2.不會影響,因那是兩回事!

网友:
那看来只能用GOOGEL搜寻了

网友:
qrdt  在 2005-6-23 11:48 AM 发表:

那看来只能用GOOGEL搜寻了

搜到后请共享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上各位:
除一切因素,只是收发,它和RD6000比起来,单讲性能谁好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23 12:27 PM 发表: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837

这个我已找到过,不过亚拓在台湾远着呢!

网友:
free-fly-h3  在 2005-6-23 12:45 PM 发表:

http://www.elemodel.com/shop/Def ... px?goodsid=10001117
这个是否比它还好?

好链接,先谢过啦!
请问一下,它是哪的店?是国内或香港吗?

网友:
老李
请不要在这里做生意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6-23 at 22:57 ]

网友:
鸿飞模型  在 2005-6-23 02:03 PM 发表:

楼上的朋友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帮您直接到台湾订购.

上海鸿飞模型:李鸿飞

请问如何联系呀?鸿模是否有网站参阅?
顺道发问:听班竹说Hitec是韩国生产的,但我查阅过有关论坛是美国制造的品牌,我有点糊涂了!能解释一下吗?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3 at 16:37 ]

网友:
qrdt  在 2005-6-23 16:32 发表:

请问如何联系呀?鸿模是否有网站参阅?
顺道发问:听班竹说Hitec是韩国生产的,但我查阅过有关论坛是美国制造的品牌,我有点糊涂了!能解释一下吗?

品牌/產地是韓國沒錯,其他國家應該都是Hitec授權的代理商!

网友:
各位:QPCM与PCM是有什么分别的吗?!

网友:
Hitec JR9X FF9原配的接收分别是多少克?可以用在450上吗?另配其他的接收又有什么利弊?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控的原配接收都可以使用在450的飞机上
另配的其他接收的稳定性需要测试后才能装上
以防失控

网友:
请班竹解答案一下俺在37楼的问题可以吗?

网友:
每个生产厂家都是有他自己的叫法
这个“QPCM”是HITEC的定义
所以PCM的接收机只能配原厂的接收机
无法用其他品牌的接收机代替
不象PPM的接收机可以互相兼容的

网友:
谢谢两位的解答.
这样一来,如果买HITEC设备的话,虽然是性价比高,但因国内未见引进,会造成日后的维护保养是一大问题哦?各位认为如何取舍好呢?头痛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5 at 14:54 ]

楼主:
谢谢各位宝贵意见、我决定买FUTABA的7通、2千多一套‧店东都在用來教飞‧他说是最好最经济的了‧

网友:
alberto  在 2005-6-25 06:46 PM 发表:

谢谢各位宝贵意见、我决定买FUTABA的7通、2千多一套‧店东都在用來教飞‧他说是最好最经济的了‧

请问:
1.此款FUTABA7通的油门 螺距曲线也是5点不?HITEC六通是5点的.
2.它所配的舵机可以直接用在450XL身上不?如需另购微舵就不划算了,因为HITEC六通配的微舵是HS55哦.

网友:
各位前辈,又要劳烦大家啦!
    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浏览有关HITEC设备,基本定下这设备了,但是看多了也花多眼乱!之前记得版主在某个主题贴(忘记贴子的名称了,但好象是一位模友由油机专450XL电机发的要求高性能配置的内容)上推荐过尾舵用HS56是比较高的配置.但今天在网上介绍有一款HS50的,其中一项参数是0.09S/60,比HS56的0.12/60响应还快(价格也比HS56贵),重量也只有6.1g(也比HS56HB轻),因此被推荐与一款450XL(CCPM)玩3D的套装搭配.
    现在想请问HS50用在450XL身上比HS56的性能更好吗?!
HS50介绍链接: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asp?productSort=169
HS50套装搭配: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834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6 at 01:28 ]

网友:
HS 50的确是响应速度快
但是他的价格我想没多少人会接收的
毕竟US$225的价格比一架450XL空机还贵
因此性价比太差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了
所以不建议使用
而且在真正的使用上他的优势也并没有能够很大的体现出来

网友:
谢谢版主!
    容我更正一下,HS50价格是HK$225,USD$29.这个价钱比国内HS56的CN¥240报价还便宜.

    虽然其响应速度快,但不知道其输出力矩是否也比HS56HB大或相当(HS56的是1.2kg).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6 at 16:17 ]

网友:
qrdt  在 2005-6-26 01:27 AM 发表:

各位前辈,又要劳烦大家啦!
    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浏览有关HITEC设备,基本定下这设备了,但是看多了也花多眼乱!之前记得版主在某个主题贴(忘记贴子的名称了,但好象是一位模友由油机专450XL电机发的要求高性能配 ...

哪里可以买到HITEC设备,我想知道,以后好升级!

网友:
其实,圈子内都可以为模友服务,我已打过N个电话问过了,只是一般没有现货,就算有也一般是有舵机及舵机齿轮组及舵角片等.

网友:
qrdt  在 2005-6-26 04:17 PM 发表:

其实,圈子内都可以为模友服务,我已打过N个电话问过了,只是一般没有现货,就算有也一般是有舵机及舵机齿轮组及舵角片等.

买到后发个帖子,介绍一下,我也对这套设备感兴趣,还有Hitec 6通道遥控器大概多少米?

网友:
zzwei22  在 2005-6-26 11:19 PM 发表:

买到后发个帖子,介绍一下,我也对这套设备感兴趣,还有Hitec 6通道遥控器大概多少米?

漏放上升级件啦.
仅供参考,随时间与市场变化而变化.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7 at 01:43 ]

网友:
Hitec OPTIC 6是屬數位較高檔遙控器CP值相當高,這牌子在歐美市場相當受飛友信賴,目前亞拓代理有電直版6動採用FM雙中周調變,俗稱"雙頻接收"與油動版8動接收兩款,雙頻訊號接收比類比訊號FM單頻抗干擾穩穩定性高出太多,穩定性是媲美PCM抗雜訊能力,
Hitec OPTIC6 電動版它的功能是完全適用電直及升級油直專用型,陀螺感度同FUTAB接於第5CH是獨立GYRO調整,在FF9.9X內80%比較實用數位化各項獨立飛行模式功能,在ST1.ST2.ST3.NOR飛行模式都可各別設定記憶,高階功能它都有,特別增設電機專,調機馬達LOCK安全設計與定速飛行功能!其專業設計理所當然也適用在標準油直上,至於5點油門與PITCH曲線是相當標準且足夠,各項特技飛行設定!曲線更多點式設定!對中階甚高階飛行需求並不無太大幫助!有時只會徒增設定煩鎖!這就見人見智!最明顯於F牌大9!調整油門與PITCH曲線煩瑣程度可是公認!
商品資訊提供有興趣同好參考比較!
●6動FM PPM/Q-PCM全功能遙控系統
●8組飛行模組記憶(COPY)
●可更換式射頻模組
●MOD1日本手/MODE2美國手選擇
●JR/Futaba PPM雙系統選擇設定
●模型名稱建立
●雙計時器設定
●數位舵角動作微調(獨立ST1.ST2.ST3.NOR)
●開關設定選擇功能
●伺服行程量設定
●伺服大小動/正逆設定
●飛行曲線調整設定
●防干擾安全模式設定
●LOCK電動馬達油門調機安全鎖定/飛行轉速定速
●引擎熄火
●熄火降落飛行模式設定
●陀螺感度設定(獨立ST1.ST2.ST3.NOR)
●油門曲線設定(獨立ST1.ST2.NOR)
●螺距曲線設定(獨立T1.ST2.ST3.NOR)
●停懸點螺距/油門微調
●上下跟軸設定
●HPM/120度eCCPM Swashplate選擇設定
●混控式剎車功能
●襟翼.副翼.升降組合控制
●Reflex
●EXP
●EPA(ATV.TRAVEL)
●數位SUB TRIMS

[ Last edited by Heli on 2005-6-28 at 01:20 ]

网友:
按目前亚拓网站公布的价格因该和450XL的飞机价格接近

网友:
谢谢HELI!
亚拓网上的就是HITEC OPTIC 6 吗?“OPTIC 6”是一个型号吧?

网友:
qrdt  在 2005-6-27 01:37 PM 发表:

谢谢HELI!
亚拓网上的就是HITEC OPTIC 6 吗?“OPTIC 6”是一个型号吧?

HITEC OPTIC 6 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Hitec 6通道遥控器。
这么好的东西,国内咋就没的买呢!!

网友:
版主请进:
1、请版主回答一下俺在48楼的问题?谢谢!
2、“Hitec OPTIC 6是屬數位較高檔遙控器CP值相當高”这句的数位、CP值指的是什么意思?
3、“數位舵角動作微調(獨立ST1.ST2.ST3.NOR)”这句数位微调指的什么意思?
谢谢!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7 at 20:15 ]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5 09:51 AM 发表:

每个生产厂家都是有他自己的叫法
这个“QPCM”是HITEC的定义
所以PCM的接收机只能配原厂的接收机
无法用其他品牌的接收机代替
不象PPM的接收机可以互相兼容的

版主请教一个题外的问题:
为什么雷鸟,ESKY的PPM接收机和9X不兼容呢?(9X己设为PPM方式)

网友:
以下这段文字是我从亚拓论坛上ZT的:
"油門曲線及pitch曲線功能皆為5點單獨輸入數值,點與點之間為直接連線做一次線性轉換,並沒有EXP曲線化的功能...

抱歉喔,怕誤導大家,趕快先暫時解釋一下....無EXP曲線化功能的意思是指油門及pitch曲線的5個點並沒有做所謂的曲線化柔和處理,並非升降,副翼,方向舵功能喔!!這些功能有EXP功能的!!"

不太明白,想请各位前辈能不能解读一下?!

网友:
lsybox  在 2005-6-27 22:30 发表:

版主请教一个题外的问题:
为什么雷鸟,ESKY的PPM接收机和9X不兼容呢?(9X己设为PPM方式)

如果雷鸟,ESKY的PPM接收机是屬futaba系統,跟jr-9X不兼容是理所當然,jr-r700/ppm的接收,ff9也是不兼容,不是嗎?

网友:
qrdt  在 2005-6-28 02:53 AM 发表:

以下这段文字是我从亚拓论坛上ZT的:
"油門曲線及pitch曲線功能皆為5點單獨輸入數值,點與點之間為直接連線做一次線性轉換,並沒有EXP曲線化的功能...

抱歉喔,怕誤導大家,趕快先暫時解釋一下....無EXP曲線化 ...

如图所示,红线为点与点之间直接连线,而蓝线为经过EXP曲线化后的。

网友:
qrdt  在 2005-6-27 20:08 发表:

版主请进:
1、请版主回答一下俺在48楼的问题?谢谢!
2、“Hitec OPTIC 6是屬數位較高檔遙控器CP值相當高”这句的数位、CP值指的是什么意思?
3、“數位舵角動作微調(獨立ST1.ST2.ST3.NOR)”这句数位微调指的什 ...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hitec_con1.htm

网友:
按61楼图示:每个点之间的变化是线性的,则表现在实际操控及机体反应时理论上表现得不及有EXP曲线化的柔和了,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qrdt  在 2005-6-28 08:55 AM 发表:

按61楼图示:每个点之间的变化是线性的,则表现在实际操控及机体反应时理论上表现得不及有EXP曲线化的柔和了,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网友:
zzwei22  在 2005-6-28 09:07 AM 发表:

是的!

有谁用过,在实际操控中能感觉到其差异性呢?指尖能感觉出这仲曲线差别吗?
另外,还是不太明白CP值是啥意思?请版大解答一下,不会是台湾模友俚语吧?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6-28 at 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