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E-SKY 3D大桨

楼主(2005-06-21):
用CP2来进行电直飞行练习,无奈大桨不耐飞,连连损坏,突发手工制作大桨的想法,于是使用80cm的桐木片粘合后,使用钢锉锉制,感觉效果不错。一片桐木下来,能制作2付大桨,加上蒙上的蒙皮,总材料费不足10元,耗时不足3小时。
    制作过程图及使用报告过两天上传。

网友:
不错,支持。
我也做过ESKY3D大桨,平凸型的,成本5元,耗时2小时左右。
流程:下料(4mm厚木片成品),画外形线条,用快刀削出桨型,锉,砂,上502加固。完工。
完后也没有校正,效果不错,机机飞起来一点都不抖。
另外,桐木是不是有些软啦?当心大桨高速时会射出来。
我是在建材市场买的一种叫白木的木条,硬度不错,也不重。
4毫米厚,45毫米宽,2米长才的卖5元钱。
准备有空做做亚拓的大桨。
有空我也上图,大改ESKY3D,效果好更省钱。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6-22 at 12:29 ]

网友:
哥们,你的蒙皮工艺能详细介绍下吗?蒙皮一般那里有卖,如何选择?

网友:
我觉得桐木软,好加工,会飞后不怎么损失大浆的,不过浆的平衡要细调,我的自制大浆高速 时还会有点双浆,已经平衡调得很细了,我卖的蒙皮,但一直没有用,感觉麻烦,一直用透明胶带。

楼主:
用比较薄的桐木,两片粘在一起,中间均匀的粘接白乳胶有助于增加桨的强度,桐木本身比较软,可以在切出桨的外形后,直接使用钢锉锉出大桨的双凸翼型。今天试了一下,飞机很稳,仔细调整后基本没有双桨现象,感觉很爽!!

网友:
ameng  在 2005-6-22 07:56 PM 发表:

用比较薄的桐木,两片粘在一起,中间均匀的粘接白乳胶有助于增加桨的强度,桐木本身比较软,可以在切出桨的外形后,直接使用钢锉锉出大桨的双凸翼型。今天试了一下,飞机很稳,仔细调整后基本没有双桨现象,感觉很 ...

哥们,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蒙皮工艺,最好上图。蒙皮材料用啥,那里买?
多久大家一起把自己做的大桨都上个图,分享分享。

楼主:
我用的是“半球”牌蒙皮,在大桨后缘用双面胶粘紧后使用电熨斗进行热处理即可,热缩后的表面光洁程度不亚于原装大桨,没有相机,明天使用摄像头拍照后上图。注意:桐木上胶粘接后使用平整平面将同木片用重物压平直至胶干,否则会因上胶变形。

[ Last edited by ameng on 2005-6-22 at 23:59 ]

网友:
请问“半球”牌蒙皮那里又卖的呢。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西安天地模型买的,其实只要热缩性能可以,使用一般的蒙皮也可以,模型店都有卖的。

网友:
哦,我还没进过模型店,很多东西都是网上交易的。
那天找个店进去看看

楼主:
没做过固定翼??使用固定翼的热缩蒙皮就行了,一般是20~25元1米,1米够做15付以上了!!
摄像头坏了,得等两天才能上图!!

[ Last edited by ameng on 2005-6-24 at 1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