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给予帮助!

楼主(2005-06-22):
因家旁的水池较小(大概只有80平米左右),玩大船有困难,欲请各位前辈能提供小型(微型)的H艇的制作图纸,由于设计能力较差,估计自己设计的话很难一次成功,故在此宝地求图。
    动力想用380马达,硬轴直出,浆自制,用5#镍镉电池组,调速器用“奥迪”车模上(现成有,从“雷霆”里挪用)的。谢谢啦!

网友:
H艇相对ECO的转弯效果不太好,不灵活,水面小,就要找灵活的船玩着才有意思
奥迪上的调速器需要改,否则会烧的
不管用什么精细的图纸也很难一次成功的,需要不断的摸索和调试
祝好运 ^_^

楼主:
谢您的回帖,那我将按您的建议去做个ECO玩玩!或者用刚下载的图纸做条“阿尔迪卡”搞搞!
改电调我会——换能输出大电流、低内阻的FET就成。
也祝您好运!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2 at 18:13 ]

网友:
小宇說得對~H級的轉彎半徑很大~所以建議大水麵玩半浸槳~小水麵玩靈活的全浸~

楼主:
谢谢4、5楼的兄台!

网友:
小水面玩快艇不合适,我也遇过楼主的情况,我以前干活的后院有一个很小的金鱼池,开始我玩快艇,船头还没翘起就到岸边了.后来专门设计做了一只50来公分长的小拖船(船图就在我的关于自制万向节的帖子里).电机是老式817,小拖船很灵活,回转直径不超过60公分.小拖船造出后我就把图纸扔了(我大部份的船模都是自己画图设计的,画图方法也是自己独有,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搞出来的船没有专业的好,但是要真正想搞好也不是不可能,可以在设计下一只船模时通过修改线形和数据加以改进).为了使小拖船能灵活转向,我设计时主要是考虑保留船头一部份阻力,用导流罩当舵,船尾底部平缓,吃水少,回转时船尾尽量阻力小,船只要转向,由于船头有一定的阻力,使得推进力自然要向船尾提供更多的转向力,这样船就很灵活了.虽然船头制造了人为的阻力,但走起直线来并不是想像中的慢.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6-23 at 15:40 ]

网友:
搞只老鼠玩玩正合适了...

网友:
小水池玩ECO最合适了,ECO速度快,转向灵活,像一只过街的老鼠乱窜.如不参加比赛,不必追求很高的速度,成本就不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