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的性能

楼主(2005-06-22):
请问各位老大,自制无刷的性能受哪些因素影响?我理想的
电机
是扭距大,转速可以低一点,同时电流尽量要小(效率高)。
很明确的一个因素是换强磁,强磁又提高了输出扭距又降低了电流。
用粗的漆包线,加大了电流,提高了转速,但扭距可能没有提高?
如果用细线多绕些圈,不知道对转速和扭距有什么影响?细线应该电阻会加大,导致电流减少。
针对7.2V锂电,请各位介绍怎么决定这些参数。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好的电机对工艺的要求很高。
DIY很难作的好的,作的不好的话还不如用有刷的。

网友B:
很一般的手工DIY的CD无刷电机的效率已经比有刷高许多了

楼主:
从理论上说,通电导线收到的力和导线的长度成正比。那么应该用细一点的线多绕些圈就能产生更大的力,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C:
想要知道什么?我也许可以帮你.

楼主:
我没钱买磁铁,就用CD的磁铁,用原来就有的0.24mm线,要绕多少圈最合适?配合7.2V或11V电池效果如何?我希望电压高一点,电流小一点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