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辉盛的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的?

楼主(2005-06-22):
才买了个辉盛30A电调,但是没有说明书!请问诸位前辈,输出端的跳线是做什么的?(很象电脑上的跳线)
谢谢拉!
顺便问问,2cell和3cell的锂电的截止放电电压应该是多少才不会过放?
[ Last edited by wbjfly on 2005-6-22 at 15:35 ]

网友A:
怎么会没有说明书?是17a普及型无刷电调的话,这个跳线是设定电池数量的!

网友A:
装上是2锂电,不装是3锂电!

网友B:
感觉这个跳线辉胜设计的真实垃圾
插着用2cell lipo还凑货
要使用3cell lipo就要拔开,考,竖着2个金属的针,jb,非得用公的?用母的不行吗?不知道会不会乱搞触电!

网友A:
把它包起来啊!

网友B:
happylose
在 2005-6-23 12:30 发表:
把它包起来啊!
要是设计成母的不就省事了?

网友C(2005-08-21):
完了昨天 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开关冒出一股黑烟 该如何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