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浪板和水刀的区别

楼主(2005-06-22):
问一下,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是否只能用在高速船上

安装位置、材料选取或材料形状是否有所讲究

网友:
不是同一样东西。最明显的是:水刀垂直安装,压浪板水平安装。
我的感觉:水刀用于提高航向的稳定性、减少转弯时的横移,使转向更敏捷;压浪板用于调整航行姿态,减缓船的跳跃,还可用于抵消螺旋桨的扭力(反作用力)。
水刀的安装位置是根据船的外型来选择的,H艇、虾艇等有前浮体的船常装在前浮体上,偶见船尾也装水刀的。其他船型的快艇水刀一般都装于船尾。
压浪板都装于船尾,高低速船都可以安装。我在前年某期的《舰船知识》里看到过有关文章,普通船(指真船)安装了压浪板后,能提高10%的船速、减低浆产生空泡、能减少15%燃油的消耗。
至于材料常见用铝加工,偶见用黄铜制作。形状未见有统一尺寸,您可依据别人的比例仿制。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2 at 23:49 ]

网友:
懂的真不少,还说偶啥也不懂。

网友:
Jerry  在 2005-6-22 06:42 PM 发表:

懂的真不少,还说偶啥也不懂。

我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高手一个 至少是个热心人

网友:
bobos  在 2005-6-22 07:23 PM 发表:

我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高手一个 至少是个热心人

是阿,是个谦虚的高手

网友:
从他那里学了不少知识
谢谢

网友:
各位给予的抬爱,本人有点诚惶诚恐!
其实,就我所知的这点东西,还不就是在这坛子跟您们学的,现在倒点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