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现象是什么原因?如何消除?求教!!

楼主(2005-06-22):
(无正文)

网友A:
双桨主要是由于两片大桨的攻角不一致,造成升力不同所致,缩短或加长攻角控制连杆(桨夹上连接球头的螺杆或连接螺杆的摇臂的另一端螺杆)就行了。你慢慢摸索把!!!

网友B:
补充:
大桨横轴歪了,怎么调都要双桨;
大桨撞坏了,不对称也会双桨。

网友C:
再补充: 主轴弯了,也会双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么晚了还在啊,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