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求助啊.......................

楼主(2005-06-22):
这个暑假要去比赛....运动翼龙飞的太慢了.....
怎么让它快一点...设备不能换...飞机改动不能超过50%
我的想法...
一个是改变翼形....把机翼上表面弧度减小....或后掠...这样改会不会升力太小飞不起来了.
二是挖空减轻...这个不难...
大家有什么意见啊...

网友:
我认为减重可行.

网友:
我挑我的  在 2005-6-22 05:35 PM 发表:

这个暑假要去比赛....运动翼龙飞的太慢了.....
怎么让它快一点...设备不能换...飞机改动不能超过50%
我的想法...
一个是改变翼形....把机翼上表面弧度减小....或后掠...这样改会不会升力太小飞不起来了.
二是 ...

请清晰地陈述:

比什么?只是速度?水平的还是任何方向的?瞬时的还是平均的?

“飞机改动不能超过50%”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翼面积?电池的放电性能?动力系统的推力?

楼主:
晕死拉....穿龙门啊....
飞机改动不能超过50%..我说了电子那一块不能换的...........
比如你可以把机翼缩短50%....只要能飞..........哈

网友:
我挑我的  在 2005-6-22 06:32 PM 发表:

晕死拉....穿龙门啊....
飞机改动不能超过50%..我说了电子那一块不能换的...........
比如你可以把机翼缩短50%....只要能飞..........哈

那你所能做的主要就是在有足够的升力的情况下尽量减少阻力,除了减少翼面积,改变翼型,加扰流线,翼尖小翼,可能都有作用。另外,重量也可以被利用来增加速度。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飞机的实际飞行姿态,比如要有好的速度,机翼的迎角一定不能太大。

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多做试验,让多个因素配合工作。

祝你好运!

网友:
穿龙门为什么要快啊?

发现现在的比赛都很奇怪,用翼龙火鸟这些飞机来比,给人感觉像是某某厂家的托……

为什么不是规定用自制飞机比呢?只要限定动力等级和控制通道就可以了嘛。

网友:
加强主翼,取消主翼在飞行时的上反角
使用锂电池,注意中心位置
更换7040螺旋桨,用3串的锂电,注意电机散热,否则,电机过热,要完蛋了,不用担心电调,这个电调应该能受得了

网友:
不说我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明白,越说我好像越来越糊涂了!这比赛?是真的?

楼主:
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穿过龙门的次数多....当然要他飞快一点拉...
哈........

楼主:
gyro  在 2005-6-22 10:28 PM 发表:

加强主翼,取消主翼在飞行时的上反角
使用锂电池,注意中心位置
更换7040螺旋桨,用3串的锂电,注意电机散热,否则,电机过热,要完蛋了,不用担心电调,这个电调应该能受得了

不能换电子设备的.....把电调放在外面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6-22 09:02 PM 发表:

穿龙门为什么要快啊?

发现现在的比赛都很奇怪,用翼龙火鸟这些飞机来比,给人感觉像是某某厂家的托……

为什么不是规定用自制飞机比呢?只要限定动力等级和控制通道就可以了嘛。

那不就成锦标赛了...哈......

楼主:
feda  在 2005-6-22 08:33 PM 发表:

那你所能做的主要就是在有足够的升力的情况下尽量减少阻力,除了减少翼面积,改变翼型,加扰流线,翼尖小翼,可能都有作用。另外,重量也可以被利用来增加速度。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飞机的实际飞行姿态,比 ...

加扰流线,翼尖小翼......怎么做呀???教教

网友:
我挑我的  在 2005-6-23 12:21 PM 发表:

不能换电子设备的.....把电调放在外面是不是好一点?

电池也算电子设备??晕~
那就换个螺旋桨,把机翼后面垫高一点,速度还不够快,就推一点杆
做个漂亮的座舱盖

网友:
把电机磁铁换成稀土的

网友:
去哪比?

我暑假要去柳州比

楼主:
happylose  在 2005-6-23 03:51 PM 发表:

把电机磁铁换成稀土的

不行的

楼主:
mochi1029  在 2005-6-23 03:59 PM 发表:

去哪比?

我暑假要去柳州比

我先在陕西省...
然后去北京..

楼主:
我在想翼龙一块是不是就飞不了了..........

楼主:
扰流线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