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器连线

楼主(2005-06-22):
我买了一架小神蜓10#,随机没送
模拟器
连接线,请那位大侠指教模拟器连接线制作方法,华科尔的4动
遥控器
在PPJOY中怎么设置的?谢谢啦

网友A:
我也是长沙的,我前几天买了架5#,有模拟器线,不过容易自己做,但是玩FMS很不爽,不知道怎么的,不能玩直升机,只能玩固定翼,而且不是比例控制,稍微打一点舵就满舵了,有时还没反应,可能是线接触不良,打算这两天去买的材料自己做一下。
我也是新手,有空交流交流。
QQ:183913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