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电直的动力技术问题?

楼主(2005-06-23):
原配是9.6V 700mah 的镍氢电池,但感觉动力明显不足,时间也短,能否换成 11.2V 1800mah的锂电增加动力??对电机会有影响吗?

网友:
天海孤鹰  在 2005-6-23 01:49 发表:

原配是9.6V 700mah 的镍氢电池,但感觉动力明显不足,时间也短,能否换成 11.2V 1800mah的锂电增加动力??对电机会有影响吗?

也许会烧电路,我只是说也许~~!因为电压变大了??我也没有试过,猜测而已~~!

网友:
看你运气了,我就烧了一个,GWS的混控,375元,心痛啊,GWS这种质量那么好的设备都烧,有什么办法???我的E-SKY 3D 4IN1也烧了,用11。1V梨电

网友:
能否换个马达?

MonsTer 8800可换碳刷280马达 和A.K.E Li12Deluxe 12V锂电专用马达(豪华版)
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飞达混控能支持的11.1V吗?

网友:
飞达混控支持11.1V没问题,性能非常好!

网友:
那样的话可能你的电机寿命会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