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dct元帅e-sky 3d的问题

楼主(2005-06-23):
e-sky 3d用什么无刷好,电调呢,推荐便宜点的?我现在原配电机用翼龙的8。4V100mah镍氢能飞,重了不少,稳多了,但3飞到3分钟就不行了,商城的AKE9。6 800mah镍氢用在这怎么样?谢谢

网友:
ESKY3D要且KV值在2700KV左右的无刷电机,B20-40这种规格是最合适的,外转子的效率更高也可以考虑,但KV值要2000KV左右的,因为一般外转子的马达转速都较低,GS最新出一款19xxKV的外转用起来还不错!电调最好用Phoenix的,10A足够了。国内其它的牌子,像ELE、辉盛这些不太适合电动直升机,因为启动转速很大,容易打桨。而Phoenix的可以很平滑的启动,性能绝对是目前最好的!你用翼龙的电池是不行的,因为它太重了,飞3分钟时间很短,这不是正常的性能发挥。如果你用原装的9.6V镍氢电,应该可以飞到6-7分钟左右,运气好的话可以飞到8-10分钟。9.6V镍氢应该是比较经济的选择,AKE9.6V800mAh可以用,但我还是建议你用11.1V锂电池,这是很值得的投入,性能会好很多,而且飞行时间可以长达20分钟左右!镍氢电池绝对达不到这种性能。想想你出去飞的时候,飞得正投入,很快就没电了,多扫兴啊!

网友:
ELE电调启动转速太大,而且同电流的重量比凤凰大,综合来看凤凰的性能要好很多。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esky 的电调不能用吗?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我也想换一个电调.不知换哪家的好.

网友:
ESKY的电调是有刷电调,如果你装无刷电机,就要用无刷电调,Phoenix是第一选择!无刷电调中的宝马——飞行的乐趣!!!

网友:
哦,谢谢元帅!不知无刷电机玩起来有哪些好处?

楼主:
VIDCT元帅,我把3D的换成了E-sky outdoor 浆是平凸的那种,4通道的,好象升力大了,容易飞了,Phoenix 10A很贵吧?

网友:
好的东西总是最贵的,Phoenix 10A也不例外,嘿嘿
不飞3D的话,平凸桨更好

无刷电机的优势是效率高、没有碳刷磨损,一般无刷机要比有刷机多飞10%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