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玩电直玩了多久?花费了多少?现到达什么程度?

楼主(2005-06-23):
如题,另已有几部电直,摔过几次,最严重的时候摔成怎样,然后才学会什么动作?大家介绍介绍吧,随便说说!

网友:
1部亚拓450X电直,已经投入了8XXX,每月还在不断投入中。。。

只学会了悬停,而且还是对尾的,郁闷。。。。

楼主:
本来我也想买450XL的,但想到摔机就怕,晕死!比修车还贵.

网友:
养个450赶上养个小汽车了!哈哈

网友:
养个450赶上养个小汽车了?费用这么恐怖啊?

网友:
和养车差不多啊!我的感觉也如此!

网友:
上了鬼子当,买了个1080的E-SKY 3D 套机,然后200多的零配件,混控器375,然后换了遥控器1800,接收机198,陀螺仪780,电调200,电池200,自己配了设备之后从摇摇慌慌悬停陡然间就能够在1米见方稳定悬停,家具什么的再也没近过!
算了下来,亏了一套E-SKY 3D原装的电子设备,折600元,混控器375元,其他都还正常运做。不过现在想玩3D,所以估计还要继续投资。

网友:
看来esky还是比较省的:)我现在花了两千不到

楼主:
如果买亚拓450XL的话,加上FF9,没九千下不了台阶。哎!

网友:
小小的电直,比玩大脚都贵。SS大脚全套搞到好,也只不过6000多。

网友:
其实你最大投入是电子设备
而不是飞机的零件
光飞机的零件
小电的费用都不高
不管是450、400、700都一样
但是电子设备的费用就。。。。。。

FF9+锁头陀螺仪+4个舵机+电机+电调就已经花了你5000以上了
而这点设备是你不管玩哪个飞机都要投入的
从这点来说飞机的成本几乎可以不用计算了
当然为了好的性能你再升级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我450飞到现在光飞机零件也就花了3000左右吧
已经是升级到顶点了、武装到牙齿了
这点费用还不够我的HIROBO EVO OP摔一次的费用呢
EVO买个全金属桨夹+金属中联就要3000左右了
所以我觉得飞小电还是真省钱

楼主:
哎!正所谓买车容易养车难。摔一次严重点的,正常也要一二百来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