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JABO、E-SKY、华科而的设备真的可以飞亚拓450、ZOOM 400、MS 700这类变距的3D飞

楼主(2005-06-23):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带设备的小电动套装里面
所带的6动设备都不是真正的6动
比如:雷鸟、JABO、E-SKY、华科而等等品牌
他们的设备根本就不能用在亚拓450、ZOOM 400、MS 700这类变距的飞机上
因为这些设备的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
就把第6和第3通道、第4和第5通道联动
这样虽然你看到他有6个插口
就相当于将4和5、3和6加了个Y线
这些设备对第5和第6通道是没有办法实现各个通道的设置
比如:正反向、中立点、行程限制等的调整
而第6通道就是控制桨距的
这些功能不能实现的话
你想你的飞机可以爽飞吗?
所以说用这类设备可以飞450、ZOOM 400、MS700这类变距的飞机
我相信用这样的设备可以飞起来
但是要飞好的话就不可能了更别说是要实现倒飞了
因为转速和螺距的搭配是要靠你设备的油门、曲线进行调整的
试问一个无法调整桨距和油门曲线的飞机怎么来倒飞呢!!!

等你买了飞机用了雷鸟、JABO、E-SKY、华科而的设备
的确我完全相信可以飞起来
但是你也就一步一步进入了商家的陷阱
接下来就等了换电子设备
再飞不好就等了换遥控设备
最终的结果还是全套买回家
这样的事例在油动直升机中早就有过“阿宾哥模型”的先例了
大家可能飞电动的没去看、去了解
“阿宾哥模型”就是用4VF来飞油直
等不行了找他
他就告诉你用4VF飞起来就不错了
你还想有什么好的表现啊!!!
要不你换个遥控设备肯定给你好的表现!!!
你说你值吗?
花了钱还要给商家看脸色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6-23 at 11:20 ]

网友:
版主高啊,都有试过了吗?

网友:
很多初学者是打算买好的遥控器,但手上又有现成的雷鸟、嘉宝的遥控器,在没有买好的遥控器之前,可以用手上现成的遥控器进行测试,反正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等飞出感觉来,或者说感觉这些抵挡的遥控器确实不好飞的话,就在去买好的遥控器,反正本来就有打算买好的遥控器的想法和预算,所以就想试一下下哦。。。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6-23 at 11:40 ]

网友:
好的发射机的确是相当有必要的!
以前我也不信这个,以为不过是通道多少而已,我完全错了!

开上宝马了,还愿意开拖拉机吗?最起码连空调都没有,大热天儿的,受累啊!

楼主:
tomye  在 2005-6-23 10:57 发表:

很多初学者是打算买好的遥控器,但手上又有现成的雷鸟、嘉宝的遥控器,在没有买好的遥控器之前,可以用手上现成的遥控器进行测试,反正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等飞出感觉来,或者说感觉这些抵挡的遥控器确实不好飞的 ...

我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些想更换的人
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可以完全运用手上的设备
我说的是那些一直打算用这类设备来飞的人
他们以为自己手上的设备可以飞
其实不是这样的了
最终是要全部更换的
而他们事先又没有思想准备
当他们真正要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上当了
我贴这个贴也是想先提醒大家

何况用这类设备飞变距系统飞机的玩家
本身的经济条件就比较差
如果让他们用1000-2000再买个哪怕是2手的控都会非常吃力
他们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去买了飞机后
要换这换那到时候就是欲拔不能了

要知道大陆经济差的还是占了大多数
奔驰宝马人人喜欢
但是买的起的人并不多而是少数
大多数玩家都是省吃简用的省钱来买飞机的
否则也不会JABO、雷鸟之类的飞机大行其道了
但是我早说过了这类飞机只能是高档的玩具
而非真正的模型
一旦和模型市场沾边了你的投入就会成倍的增加
这些都是玩家必须事先想清楚的
否则玩着玩着自己感觉玩不起了
大家不是又少了个模友了吗?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6-23 at 11:12 ]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3 10:11 AM 发表: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带设备的小电动套装里面
所带的6动设备都不是真正的6动
比如:雷鸟、JABO、E-SKY、华科而等等品牌
他们的设备根本就不能用在亚拓450、ZOOM 400、MS 700这类变距的飞机上
因为这些设备的生 ...

网友:
版主说得有道理,各位打算抛弃小玩具的玩家一定要重视遥控设备的选择。这些是你正式进入变距直升机模型领域的门槛,不可以绕过去的。

网友:
大家一定记得有一场关于"大奔和厦利"的讨论吧。当时把450x比作大奔,把jbo比作厦利。现在把厦利的发动机(4通遥控)用到太奔上去。能用吗?我觉得肯定能用,但是大奔的性能,速度再也无法发挥,被彻底抠殺,最终变成穿看大奔外衣的厦利了。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看还不如直接买厦利更省钱!

网友:
好的设备肯定是必要的!除非你把模型只是完全作为玩具!浅尝辄止!

网友:
无数前辈教导我们无数次了 玩直升机一定要买个好遥控
伊我看dr6000以下的都没法用

网友:
呵呵,飞是肯定能飞的,只是难飞而已。
如果上天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一定会直接就买散件自己配,不过,肯定很多人依然会买便宜货练手的,既然买了便宜货,不试一试岂不浪费?
所以,在论坛上充斥着让人先买便宜货练手的言论肯定会影响很多人,至少影响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