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流行的Pizeo微型陀螺到底有几个版本呀。怎么这么乱!!

楼主(2005-06-23):
昨天看到模友hyx6688的帖子和他的陀螺,然后对比检查了我的Pizeo陀螺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产品。但发现市面上的什么10g 30g 13g都用一个包装。谁在混水摸鱼呢?
我目前用的是13g的版本,5iMX上面销售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
陀螺的价格都不便宜,各位模商要慎重销售呀。hyx6688那款10g的我昨天装到小暴龙上面和我的13g对比测试了一下,10g的根本就是垃圾!!!感度设定不能超过70,68时勉强锁定,我把电扇一开,机机就没有锁定了,不知道30g的如何?我买的13g能将感度设定到90(有轻微摆尾了)设定到85,在电风扇下飞一点问题没有。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6-23 at 10:49 ]

网友:
呵呵,我觉得还是GY240和GY401是我的首选,包括亚拓的RCE500我现在都不想考虑。。。

网友:
我现在很郁闷。

网友:
我看到的就有5种这样的了。

网友:
本来买那种干吗,那价格还不如买亚托500了,性能只能和亚托400相比。

其实500多,贴一些钱,100多,就可以拿下全新240了,何必贪图100多呢。(虽然双感度,但还是输240)

网友:
主要是240不能在发射机上调感度。就是这个不爽。

楼主:
我有看过240的表现,不象传说的那么神奇。与我的手头13g的比较没有什么优势。我现在调好机机都开电扇模拟横风吹机机,看看能否锁尾。效果很稳定呀。
如果要换就是401一类的了。

网友:
daka  在 2005-6-23 11:35 发表:

我有看过240的表现,不象传说的那么神奇。与我的手头13g的比较没有什么优势。我现在调好机机都开电扇模拟横风吹机机,看看能否锁尾。效果很稳定呀。
如果要换就是401一类的了。

好办法啊!

网友:
hyx6688  在 2005-6-23 11:33 AM 发表:

主要是240不能在发射机上调感度。就是这个不爽。

晕倒,感度调好了一般不用动得,干吗一定要在发射机上调呢?????
240飞小电直是非常好得

网友:
chujian  在 2005-6-23 04:04 PM 发表:

晕倒,感度调好了一般不用动得,干吗一定要在发射机上调呢?????
240飞小电直是非常好得

好像飞航线要切换感度吧。我也不是太懂。反正这次不爽。没有听daka的话。

网友:
唉~还是随大流,用回fu牌吧

网友:
呵呵,看来国内玩家水平还是不够,玩3D如果要玩好,几个IDELUP模式要细调,感度是需要改变的!!!不过,在小电直用240就能飞很好了,用到401也不知道能有多大改善!

网友:
用401的好处简单的说就是可以在遥控器上调整感度!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双感度真的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