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KT板的好工具

楼主(2005-06-23):
这两天发明了一个切割KT板的好工具,由于制作简单就不上图了
在电烙铁的头上用细铜丝或者铁丝绑一根缝衣针,通电加热即可切割,方便实用

网友A:
没有美工刀来得方便

网友B:
一定要试试!^_^

网友C:
切出来的效果应该比美工刀的好吧.

网友D:
电热切割建议版!

楼主:
这个切割铆接孔比美工刀方便

网友E:
是个好方法,我常用的。

网友F(2005-09-08):
正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G:
太好了!
这样切的切口好。

网友H:
请问那里有KT板买
一般是什么样的商店有出售,什么价格呢

网友F:
昨晚已用楼主的方法成功切割出4片kt肋,割完后用砂纸小修一下就ok了(主要是偶还不太熟练,切面不是十分垂直),相信熟练后基本可以不用打磨。

网友I:
什么是KT板啊?

网友J:
http://photo.5imx.com/up/0509/200591411343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