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遥控器飞机/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05-06-23):
我是一个玩固定翼的玩家,想买个FF9,FF9分直机/固翼机版,,是不是遥控都是一样的,只是带的陀机不一样?
那我买一个固定翼板的 以后玩直机就不行么?

网友:
买个直机版的,固定翼的需要的功能不多,直机要的功能就很多了

网友:
同意上楼的说法,要买就买直机版的,因为直机版的混控功能多,当用于固定翼时只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混控功能而把其它的关掉就行了。

楼主: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但是固定翼的控程远。听说直机半径才50米。

网友:
历文  在 2005-7-18 05:27 AM 发表:

但是固定翼的控程远。听说直机半径才50米。

遥控距离应该是一样的!N多人用直版遥控飞固定翼了!

网友:
楼上的都够菜啊!!
FF9的H版和A版的区别是:

1、油门手感不同。
2、舵机数量CAP是3个,CHP是4个
3、所配接收电容量不同,CHP配的容量大些。
4、价格上大约差一个舵机的价格。

至于软件和混控,那是完全一样的.
建议楼主常和高手交流----比如折翼的天使他们.5IMX里------呵呵,打住!!

网友:
xiehong  在 2005-6-23 09:02 PM 发表:

同意上楼的说法,要买就买直机版的,因为直机版的混控功能多,当用于固定翼时只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混控功能而把其它的关掉就行了。

你用过FF9么?呵呵,最好找来FF9自己看看,不要为了军衔只顾发贴数量.
不知道就说会误道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