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zqxj 、enw 、dannyzdzd 请进,献上“两段自动变速器”的设计草图,请笑纳……

楼主(2005-06-23):
说明:这是爆炸图。各部件的命名有随意性(我想不出准确的名称),请见谅!

傍晚未传完整(网速奇慢)
我是参考车模上(也是图片,手边没实物)的两段变速器画的结构图,觉得车模用的不能适合增速的要求,再有其体积是否也太小,强度可能也不符合汽油引擎的要求……。
我的思路是:低速时的速比为1:1,高速是的速比为1:1.5~1.8。
关于上传的草图:
1、我没有您那发动机的结构的尺寸,如您有兴趣的话可参看上图自行设计。
2、离合器摩擦块、高速、低速的接触面需加工出荆齿(或叫花键更贴切些),利用荆齿消除滑动——没加工出荆齿,可能因摩擦力不够而影响动力输出。
3、弹簧嵌入离合器的槽后决不能高出圆弧的面。
4、离合器块的质量和弹簧的拉力的大小我无法提供,建议:设计时离合器块的质量可做得大些,在试航后调整,若换挡提前了,请在两块离合器块上钻减轻孔。
5、第一张图片上的组装图为逆时针转动的马达用,顺时针转动的引擎请将离合器块反转180度组装——增加离合器的结合力度。
       非常抱歉,事后回看时才发现,下方离合器块的方向我画反了。自我安慰:这样正好表现用在顺时针旋转马达时的安装方向……呵呵
6、最后一张示意图为切面图,涂黑的是离合器块,画有斜纹的为金属离合器支架、高速齿和低速齿。在引擎的转速提高后,离合器块的离心力增加了,并克服弹簧的力(叫收缩弹簧不知是否贴切?)与高速齿的套筒结合,完成换挡增速的过程。
7、工作原理:有引擎带动离合器支架转动,支架带动离合器块一起转动。开始时由于转速较低,离合器块还未获得足够的离心力而被弹簧的力紧箍在低速齿的结合面上,并有低速齿输出动力,这时的高速齿呈自由转动状态。随着支架(引擎)的转速逐步提高,离合器块的离心力也增大了,当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离合器块与高速齿结合,由高速齿输出动力,这时的低速齿则呈自由旋转状态。只要引擎的转速没有降低,离合器块就会一直保持着与高速齿结合……这是其工作简述。
       有不明之处敬请提出,我再解释。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4 at 01:56 ]

网友:
实在对不起
我没看懂 可以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
带变速的油车的变速就是这样的拉,不用这么麻烦自己设计,况且最重要的次级齿轮结构很麻烦的

网友:
不是吧~油船用還可以~就是車糢的雙速嘛~

网友:
油船的调整本来就比较麻烦了,再加上这个变速,浆就更难配了.

网友:
同志们一起为造福广大模友的人---敬礼

可我也没看懂 可以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
我想不好用的! 你的是离合器变速  而车上的是副赤变速! 很有创意

网友:
總之鼓勵一下~很有創意~

网友:
看来楼主是啥都懂啊。

楼主:
疯狂鱼  在 2005-6-24 02:29 AM 发表:

我想不好用的! 你的是离合器变速  而车上的是副赤变速! 很有创意

什么是副赤变速?没看懂。谢谢您的回贴!至于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用,回头我再分析、分析,先做个小的实验品试试,看能不能用——感觉因该没有什么问题呀,敬请您也说说不好用的原因,以便我改进设计……

网友:
总感觉一点,发动机低速是摩擦片能不能抓的住中心轴,把动力传输出去!!!!!!!!!!

楼主:
您说的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请看一楼的结构说明),想在结合面上做出荆齿(牙纹较浅),换句话说就是:离合器块与中心轴用牙咬合,而不是通常的摩擦传动……但该牙又要设计成不能影响高速时与中心轴分离……这样就不会抓不住中心轴了。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4 at 09:01 ]

网友:
支持!! 你到车模网上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这东西自己做好麻烦  那么多的零件    车上的能改在船上不?

网友:
我覺得車的雙速就能用~別小瞧車用的東西~強度很高的~

网友:
手先来说有2个问题:

1.你的主动轮的快轮和慢轮之间有花键,怎么左右移动?

2.如果你的花键能移动,你又如何能让快轮和慢轮之间不咬合?怎么慢速时让快轮空转?

你的2个轮挨的太近了,不可能和你说的一样,除非隔一段距离,否则就上下移动,不回把

网友:
这贴不错让我们多点创新精神

网友:
對啊~鼓勵樓主

网友:
应可行的
1.不用花键
2.离合器用大一点

楼主:
回17楼兄台的话:
该变速器不是利用齿轮的移动来实现的(请看最后一张图),是利用离合器甩块——图中涂黑的部分)。转速高了~离心力也大了~甩块被甩向外圆~并于高速齿结合的……
最后的那张切面图可看出,在低速时,高速齿没有与引擎传递过来的动力相连,在高速时低速齿又没与动力相连,高、低速齿是套接的,有间隙……所以,高、低速齿在某一转速时只有一个在传递动力,另一个则成自由状态……。(这里我好象没有用花键呀?)比如:0—1500转/分的区间内,离合器块因为有环状弹簧的箍力而使之与靠近中心的低速齿的轴结合;大于1800转/分后,由于转速的提高,离合器块克服弹簧的箍力被甩至与高速齿相连的套的内侧并与之结合……。
这里有个问题是:1500—1800转/分的区间里,这时的离合器块已与低速齿分离,但离心力尚未达到一定的值而未与高速齿结合。这时的引擎和桨轴不就出现空转了吗?宏观地看,可能可以通过快速地加大油门提速来实现快速的切换,可微观地看,这个过程还是存在的呀?对于这点我还是比较困惑……。
不知是否有人知道无级变速器的工作原理,勿不吝赐教!
在此感谢各位的关心和回贴,您看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我的帮助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