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电调报销了。

楼主(2005-06-23):
电调打开之后,发射机中油门电机低速或停止,小油门和大油门都使电机高速转动。调高微调,低速或停止油门位置向下移动。我正以为即将调好的时候,电机突然发疯似的转起来,油门和微调也都失效了。这时电调的温度急速上升,说时迟那时快,电调的总开关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我急忙去拔电池的插头(此时左手还握着一个带着塑料桨的高速运转着的电机,曾试图用右手去单手拔那插头),经过一番搏斗,才将电池和电调断开。这时候,裹着电调的热缩管已经粘手了。

现在,电调再插上电池,电机就会飞速旋转。问:这电调是不是已经报废?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以上问题,我现在也还是云里雾里的。

敬请高人解惑!

网友:
什么电调?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你的电调不用修了,同情中。。。

网友:
feda  在 2005-6-23 20:32 发表:

电调打开之后,发射机中油门电机低速或停止,小油门和大油门都使电机高速转动。

你是用电直的模式了吧?3D电直的设置.

楼主:
cst  在 2005-6-23 08:38 PM 发表:

什么电调?

我也不知道。那电调没有说明书,没有商标,8.4克重,挺小的。好像是六、七十一个。垃圾电调吧?

等有时间,我可以上个图。

楼主:
子阳  在 2005-6-23 09:13 PM 发表:

你是用电直的模式了吧?3D电直的设置.

我觉得也是。什么时候试着用三通翼龙的设备飞3D电直,那也挺酷的!

网友:
feda  在 2005-6-23 22:44 发表:

我觉得也是。什么时候试着用三通翼龙的设备飞3D电直,那也挺酷的!

要不楼主的电调就是个双向的.

网友:
楼主的电调不可能还有直升机设置,他都报了价格了,估计就是普及型有刷电调,即便是直升机设置也只是发射机来设置,电调可没那功能,只有个直升机模式,主要是改变和固定翼不同的动力输出。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23 at 22:57 ]

网友:
feda  在 2005-6-23 08:32 PM 发表:

电调打开之后,发射机中油门电机低速或停止,小油门和大油门都使电机高速转动。调高微调,低速或停止油门位置向下移动。我正以为即将调好的时候,电机突然发疯似的转起来,油门和微调也都失效了。这时电调的温度急 ...
现在,电调再插上电池,电机就会飞速旋转。问:这电调是不是已经报废?

这个现象极是电调开关管开路了,电流直通。。。。

网友:
想问问楼主

1、电机型号
2、桨型号
3、电池电压
4、电调以前是配什么机器来的。

为什么问这几个问题:
我估计是开关管开路了(从楼主说热缩膜粘手可看出电流巨大),造成的原因可能有:1、电机不匹配,电流过大。2、桨太大,造成电流太大。3、电池电压超过电调最大电压,造成失控。
4、电调功率太小,烧了。

网友:
对不起,你的电调还真让我说报废了。。。

楼主:
城市浪人  在 2005-6-23 11:02 PM 发表:

想问问楼主

1、电机型号
2、桨型号
3、电池电压
4、电调以前是配什么机器来的。

为什么问这几个问题:
我估计是开关管开路了(从楼主说热缩膜粘手可看出电流巨大),造成的原因可能有:1、电机不匹配, ...

早起答题:

1、电机型号:易飞模型原装370
2、桨型号:易飞模型原装小桨10cm长
3、电池电压:8.4V镍氢
4、电调以前是配什么机器来的:新买的

“开关管开路了”,浪人的意思是这电调还有救?

楼主:
gyro  在 2005-6-24 08:50 AM 发表:

对不起,你的电调还真让我说报废了。。。

传说中有一种黑鸟也特会说这种话耶。

楼主:
yuuki  在 2005-6-24 12:52 AM 发表:

估计电调功率小于电机功率

我觉得也是。那电调看上去很淡薄,导线也细。现在我知道翼龙那傻大憨粗电调的好了。我为什么没有先试试翼龙的电调呢?秤了一下,它也只多重2克而已。

网友:
feda  在 2005-6-24 09:16 AM 发表:

早起答题:

1、电机型号:易飞模型原装370
2、桨型号:易飞模型原装小桨10cm长
3、电池电压:8.4V镍氢
4、电调以前是配什么机器来的:新买的

“开关管开路了”,浪人的意思是这电调还有救?

你买的时候是否挑选了电流,也就是电调的最高支持电流,如果是370带这种桨估计电流在10A左右,如果是5A的小电调肯定会挂的,另外一些黑心电调标明几十A,但是实际可能就几A的电流,也没有什么保护电路,这样烧的可能性很大。

可以尝试拆开热缩膜,看看如果元件型号没给BT的厂家抹去,修复还是有希望的,拿万用表量一下,发现击穿或开路、断路的更换试试,兴许有可能修复,但是含义不大啊。

另外前面的回贴有笔误,直通是短路,不通是开路,笔误笔误,呵呵

网友:
用的是什么发射机啊,是不是调过油门曲线了?

网友:
feda  在 2005-6-23 08:32 PM 发表:

电调打开之后,发射机中油门电机低速或停止,小油门和大油门都使电机高速转动。调高微调,低速或停止油门位置向下移动。我正以为即将调好的时候,电机突然发疯似的转起来,油门和微调也都失效了。这时电调的温度急 ...

烧了电调不可怕,伤了手就乐极生悲了。
玩模型图的就是一乐,若是有人身伤害,就失去玩模型的本意了,所以,建议还是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来。

网友:
feda  在 2005-6-24 09:20 AM 发表:

传说中有一种黑鸟也特会说这种话耶。

用高智商喝到瓶里的水的那种?

网友:
换个场效应管就可以了不至于要报废

网友:
是厂效应管坏了的可能性大,或者二极管反击穿了,闻闻看哪个元件糊味最大,换掉,或者找模型猫,一般2-30就能修好了,是不是把油门通道接错了,我的电直就曾经这样过,6-70的电调可是高级货了,能修就修别扔了啊